家里装个电容能节电吗

楼主(2007-09-26):
我看到市场上有人拿着电容和灯泡,向人们推销电容,说在从家里插座上把这个电容插上就可以起到节电的效果.我不知这样是否真能节电,从无功补偿的角度讲,好象是有一些正确,你们说呢?

网友A:
没有啥效果 要省电就减少用电时间

网友B:
真扯淡。。。

灯泡的功率岂是节出来的???

网友C:
 我看到市场上有人拿着电容和灯泡,向人们推销电容,说在从家里插座上把这个电容插上就可以起到节电的效果.我不知这样是否真能节电,从无功补偿的角度讲,好象是有一些正确,你们说呢?
----------------------------
把你的电表换成骗子的电表就可以让电表少走
电工只要愿意!

网友D:
效果不会很明显,家用电器感性不是很强,微波炉电磁炉可能是感性的,功率因数基本接近1

网友E:
市场上的人的电表改过的.
引用<从无功补偿的角度讲,好象是有一些正确,你们说呢?>这个我同意.

网友F:
这是瞎补偿,拿节能灯的原理糊弄人,应该收效不大,但危险较大!

网友G:
灯泡省什么电啊!

网友H:
可能只是让灯泡 更 亮点

网友I:
我也在街上看到过,这都是骗子闹的.

网友J:
和电扇一起使用倒有一点节点。

网友K:
并电容能减少干线的无功电流,但是电度表的转的快慢和无功电流有没有关系,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关系的话,那并电容也没什么用了。
以上为个人猜想

网友L:
可以这么说,在供电线路上接上任何负载(阻,容,感)都耗能.

网友M:
如果洗衣机、电冰箱等电机类负荷太多而又经常使用,估计会有一些效果。

网友N:
容性、感性负载只是储存能量,并不消耗能量。家里的多是阻性负载,并上电容节能效果不理想。

网友O:
不会有多大作用吧!

网友P:
工业用电有无功功率的问题,功率因数太低是要被电老虎罚钱的,所以才要安装电容柜进行功率补偿。投入电路的电容也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负载的变化及其产生的功率因数的变化而自动进行电容的投切。至于家用这类民用电路,只有有功功率表,并不产生电老虎因无功功率的大小而罚款的问题。

网友Q:
曾经花了好多口水和我一个做电工的朋友解释,这是骗人的!

网友R:
电是不能节能.用电容是提高功率因素.你家是机械表.你就试试.电子表就不要试.但是我劝告你不要歪门邪道.

网友S:
自家的省不了,能省也是帮供电局省,顶多日光灯亮一点而已

网友T:
不会省电

网友U:
电容可以储电

网友V:
不会有作用的

网友W:
各位大侠回答这个问题前可否先搞清楚我们现在使用的是何种量,有功量还是无功量?我们计量的是何种量?电容需要的是有功,电感需要的是无功,电容只是将这两个量进行转换,理论上两者都不会消耗电能,但是,由于电容厂家不同制造工艺也会不同,而且电容极间还会存在一定的漏电流,所以,严格些来说,有功计量电路并上电容不会使有功计量电度表转慢,相反会使电度表变快(快慢程度取决于电路的功率因数和电容极间的漏电电阻),而一些人说加上电容会使电灯亮一些,依据不成立,因为电网是非常庞大的一个网络系统,家里的补偿就算成立,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完全不能用亮度体现出来。

网友W:
这个网站搞什么鬼,整天提示出错~

网友X:
应该可以补偿电感电器。。。

不过灯泡什么的电阻电器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Y:
理论上讲并电容是不会节电的。可是确实我也在街上看见过。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电表?还是??

网友Z:
下面引用由Isaiah在 2007-9-27 23:10:00 发表的内容:
  工业用电有无功功率的问题,功率因数太低是要被电老虎罚钱的,所以才要安装电容柜进行功率补偿。投入电路的…
--------------------------------------------------------------------------------------------
家庭电路根本没用

网友AA:
市场上所谓的节电器就是一个电容,大家可不要上当哦.

网友AB:
 觉得这纯粹是扯淡!

网友AC:
骗人的鬼把戏,不要上当1

网友AD:
 没用,鬼把戏

网友AE:
我看到过,只看见那人用一个电容样的东西并接到一个灯泡的两端电表走的马上就慢下来,我也知道不可能节电,但当时我猜奥妙可能在电容样的这个东西上,就买了一个,结果回家一试不行!砸开 那个鸟东西,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些柏油里面两根引线。但至今我想不明白,那人是怎么使电表慢下来的?可能那个是个变戏法的。

网友AF:
不管用演示插座有开关

网友AA:
骗人的把戏,是特殊的演示导具.在正常的情况下,将灯泡和一大功率电阻并联的,当你插上所谓的节电器后,实际上插头将触到一小开关,将电阻甩掉,就出现看到的假象了.即使插上一个空插头,电表也会变慢的.

网友AG:
   “ 应该可以补偿电感电器。。。”

1、电感有无功功率,有无功电流,在导线上有损耗;
2、电容也有无功功率,有无功电流,在导线上有损耗;
3、只有电感的无功功率等于电容的无功功率时,感性无功电流与容性无功电流因方向相反而抵消为零,在导线上没有损耗了;
4、也就是说,你家的洗衣机洗衣时,或冰箱启动时,或换气扇开启时,你接上一个电容器,而且这个电容器的无功功率恰好等于无功功率时,无功电流抵消为零,在导线上没有损耗了;
5、也就是说,你家的洗衣机不洗衣时,或冰箱没启动时,或换气扇不开启时,线路里本就没有感性无功电流,线路上就没有损耗,你接上一个电容器,线路上就反而增加了容性无功电流,反而又增加了损耗;
6、你接上去的电容,如果无功功率被电感产生的无功功率大,线路的无功电流不一定能抵销多少,也可能无功电流反而增加了,损耗更大了;
7、所以在家里,随便安装电容器,是非常有害的,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完全补偿的情况很少存在,大多数情况是增加了无功功率,增加了无功电流,增大了损耗!!!

清风流云!

网友(2009-04-26):
各位朋友:我今天在市场看到有人拿了个电表和一个功率为200W的灯泡,在宣传一个类似电容的节电器,他把所谓的节电器并联在灯泡与电表之间,电表转动的很慢(几乎不转)。当他把节电器断开以后电表就转的非常快,说只要回家插在插座上就会节电。(本人觉得怀疑)我仔细检查了他接的电路没问题(包括加装开关之类的),就买了一结果回家试了一下,查看了电表转速并没有反应。请问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H:
如果是行内人,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L:
不要轻易相信,普通人群也就罢了,搞电的相信被骗太那个

网友AI:
随处可见的骗人的玩意,都声称是节电器!其实就是骗人器!

网友AJ:
阻性负载用电容有什么用啊,又不是感性的.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AK:
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理?我也知道是骗人的,但搞不清是为什么?

网友AL:
引用 网友AK:
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理?我也知道是骗人的,但搞不清是为什么?

知道刘谦咋变得魔术。。你就知道啥原理了。。呵呵。。

网友AM:
堂堂工控论坛难道就没人知道那耍把戏的奥秘在什么地方。下次再碰见那人也好叫那人吃一壶。

网友AN:
街头的那些是做了手脚的,千万别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