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触摸屏与PLC连接蜂鸣器响不停

楼主(2007-09-27):
  通讯时蜂鸣器响个不停,一般是什么原因?地址有冲突么?大家都有什么经验?

网友A:
地址有冲突或通讯线错误

网友B(2008-12-23):
除了1#说的可能外,楼主不妨试一试下面的做法。

我用过Hitech PWS1711触摸屏和Micro plc连接,出现过蜂鸣现象。更改控制区及状态区地址,直到触摸屏不蜂鸣. 可能要更改好几次,碰运气吧。具体的原因不是很清楚!!

网友C:
呵呵;一般是控制区被占用了;改一下试试;

网友D:
其实就是控制位啦,如果Dn为控制位,那么D(n+1)的的7位就不能为1 ,为1的话蜂鸣器就会叫。例如控制位为D0,那么D1的第7个位就不能为1

网友E(2009-04-11):
通讯线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