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施耐德塑壳断路器的一些东西

楼主(2007-09-27):
我最近看张图纸上,有这么个型号的断路器
NS100NMA253PFFC,NS100NTM403PFFC
我查了下,觉得应该是NS100系列的断路器+其他配件.但不知道具体对不对?
请问各位高手,上面的型号意义是什么,他的标注方式对不对?如果不对应该怎么标?
在线等解答,呵呵

楼主:
怎么没人啊,我连饭都没心思吃了.想不通不明白的话是很 郁闷的.

网友A:
TM表示热磁脱扣,40是电流,3P是极数,FFC是断路器的安装操作方式板前接线.很长时间没接触了,MA表示什么都忘了.

网友B:
MA电磁脱扣,ME电子脱扣。

楼主:
谢谢大家,又学到了.望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