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伺服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7-09-27):
一台工控机,由台湾HIWIN运动控制卡(四轴只用了两轴)驱动两轴驱动器,Y轴为三洋PB型伺服,X轴为东方步进;启动机器,Y轴只运行约1CM就报警(驱动器闪红灯),启动运动卡手动控制,将速度设为1430脉冲/秒,Y轴正反转均正常,超过这个速度,正转立即报警,反转不论多快都可以;而且X轴的速度比正常速度慢了一倍,但加减脉冲,速度可正常加减,更换运动控制卡故障依旧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A:
能确定一下报警代码吗?根据报警代码看一下报警的原因

网友B:
用其他的控制器去带那三洋伺服试试,不过这样比较费劲,简单的是调出驱动器的报警记录看看,它的报警都有记录的

楼主:
请问报警记录怎么调出来,它没显示屏啊?

网友B:
去问三洋的代理商买根和电脑连接的电缆,上海有,好象叫美而高什么来着,百度一下

网友C:
不会是正向负载过大吧?

楼主:
今天上午已把问题解决了,更换了伺服马达和步进驱动器后OK,我是用的代换法,但我总觉得步进驱动器和伺服马达不可能同时坏掉.因为客户要求稳定第一,所以全给它换了.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一起讨论这个问题,还有为什么步进驱动器坏了,还能驱动马达,只是速度变慢而已?同时谢谢楼上几位朋友的支持!

网友D:
PB不是伺服,是介于步进和伺服之间的产品,加了个编码器形成闭环,低速恒扭矩。速度最高也不过500多吧,脉冲控制。不知道你具体用的哪个型

网友D:
PB不是伺服,是介于步进和伺服中间的产物,在步进上加编码器形成闭环控制的,低速恒转矩,脉冲控制。不知道你用的哪个型号。我北京洋海自动化,做山洋的。

楼主:
请问"那蓝"PB究竟叫什么名字?我用的PB的型号是PB3AOO3P200.

楼主:
我查到了它的名字叫闭环步进驱动器,谢谢那蓝朋友的指点,不然的话我可能会一直错下去!

网友D:
我之前去天津一做绣花机的,伺服驱动器和马达设置的都不匹配,那马达竟然通电还能转几下。。。

PB:闭环式步进马达系统。有PB-R:通用输入型和PB-P脉冲列输入型。和普通步进的区别就是加编码器了,这样在低速时可以有很大扭矩,高分辨率。
想上传图给你看下的,不过我不会操作,不好意思。。。。
版主哪天教下我怎么在帖子里放图片。。
你需要这个资料的话,我发你信箱吧。

楼主:
谢谢!我的邮箱地址是:rolan44@yahoo.com.cn.

楼主:
谢谢!邮件已收到!

网友E(2009-10-22):
三洋直流PB伺服马达使用手册那有?请问谁知道pb1d003p100型号的说明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三洋直流PB伺服马达使用手册那有?请问谁知道pb1d003p100型号的说明书

可以上我们公司网站下载,www.hirowind.com

不过说明书是英文的,如果有什么使用上的问题可以给我发个邮箱或者打我们公司电话

flyinfire@hotmail.com 我会转发给日本工程师看

网友G:
帖子已经发表好几年,交换电机后故障消失,但具体是什么原因,并不清楚。

如果要山洋资料的话可以去这个网站,因该资料挺全的

http://www/sanyodenki.biz

网友H(2011-10-22):
我的邮箱是YHLUXINFENG@126.COM,想要三洋驱动器证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