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模式下电流可监测

楼主(2007-09-27):
有个项目,需要在位置模式下了解当前的驱动电流的大小,也就是说,我定一个极限值,定位过程中如果电流过大,则有报警输出。打算用三菱的PLC来做上位机,伺服选择还没有确定。各位大虾有没有好的方案可以提供小弟参考,感激不尽!

网友A:
选伺服的时候仔细看一下手册,很多伺服有电流大小的检测输出,有最大电流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