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linx

楼主(2007-09-27):
刚学习AB的东西,有几个简单的问题:
1、RSLinx做OPC服务器的时候最多能连接多少个AB的PLC?
2、RSLinx做OPC服务器时能同时连接带以太网模块1756-ENBT的Logix5561和SLC5/05吗?
急啊!

网友A:
你的问题比较模糊,能不能具体点?

楼主:
现场有若干套带以太网模块1756-ENBT的Logix5561和SLC5/05同时连接在以太网上,第三方软件要通过OPC方式读取数据,是不是安装一个RSLinx就可以了?RSLinx最多能和多少个设备通讯?

网友B:
理论上是不限,但是数据通讯量大了后网络带宽可能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