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X2N系列PLC内是多少位主机?

楼主(2007-09-27):
请问:与标题相同的内容.

网友A:
现在应该用16位吧

网友B:
看看高速计数器,就知道是32位。

网友A:
不能够看高速计数器位数
不过现在8位机除了个别老机型用,基本淘汰(西门子S7-21*系列最早不是也是8位机,后来才改16位)
现在16位机在小型占大多数
中型应该用32位

网友C:
FX2N属于中型机的,32位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