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do以太网通讯

楼主(2007-09-27):
现场TWDLCAA24DRF的PLC,需要连接到以太网上并且要通过OPC的方式读取数据,该怎么办?
加以太网模块吗?那么OPC服务器软件又怎么选?多谢!

网友A:
我这里有个总线转换网关,可以把你总线连到open Modbus/TCP,网址http://213.198.90.196/products_group_gateways.html?PHPSESSID=2983c291bc2e878354ec2aa5a9e7aeb5
型号是NET TAP
你感觉合适可以电话咨询010-82665085-608郑

网友B:
必须选择相应的网关(以太网-modbus),并该网关支持opc。网关需要配置。对于TWIDO PLC 本身不能作为OPC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