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程序什么意思

楼主(2007-09-27):
这句程序什么意思?三菱的FX1N,  DECOP  D1  M10  K3

网友A:
对应于存入 D1 的数值、使辅助继电器 的同一编号转为 ON状态。
因为 k=3  所以对应存入 D1的数值的范围是 0~~7(1+2+4)

假设 D1=0000  那么  M10  ON
     D1=0001  那么  M11  ON
     D1=0010  那么  M12  ON
     D1=0011  那么  M13  ON

     .....................

鄙人也是刚好手头有本编程手册,如上所述也是刚看资料的一点理解,没经过实践,也没用编程软件来模拟,如果有什么不对,还请见谅

网友B:
解码指令

网友C:
各位高手
有谁知道6线差分输出(A+ A-B+B-Z+Z-)的编码器如何与三菱的fx2n连接.我试过用A+B+接在X0X1,但plc读不出来.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D(2008-04-29):
解码指令,1flour ok.

网友E(2008-06-12):
学习了,这种指令很少看到

网友F:
这种指令是不是语句表?

网友G:
梯形图 里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