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400H与WINCC

楼主(2007-09-27):
大家好,请问在siemens 400H系统与wincc通讯时,如果plc的模块故障,通过什么方式能反应到wincc里,这个功能应该怎么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通过在PLC中设立标志位,然后在Wincc中读取标志位。

网友B:
具体举个实例好吗,学习一下!

网友A:
很简单的哦,比如在OB122中编写程序,由于系统发生编程错误时才调用OB122,此时读取您在OB122中置位的变量,那么当Wincc 发现该变量被置位,那么就知道是程序出错了,当然,也可以通过诊断发送系统报文来实现,前者编程方便,但是麻烦,后者编程难度较前者高,不过效率高点。

网友B:
谢谢yuanle老师,明白了!

楼主:
请问yuanle老师,诊断发送系统是STEP7里的功能块还是WINCC里的?

网友A:
To Zp:
当然在Step7里啦。

楼主:
谢谢您,我回头自己实验下,有问题再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