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讯问题

楼主(2007-09-27):
通讯灯亮但是没有通讯上是什么原因?请大侠指点

网友A:
下载程序的时候是否选择了“全部下载”?如果在“EasyManager”里面选择了“部分下载”,控制器的驱动程序就不会下载到触摸屏里面,所以就没有通讯。选择“完全下载”,然后将画面程序重新下载一次即可。

网友(2007-12-14):
也有可能用的软件版本 不同造成的

网友B:
rain11:你好
  在WWW.WEINVIEW.CN下载个最新的软件.按照AUTOLIFE的说法,以及
  这个也可能是你的操作系统有问题呢,建议你换个电脑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你加我QQ470331240,我为你解决吧

网友D(2008-09-06):
用S7200PLC与MT560MV通讯,刚开始没有问题,去现场下了一次程序后,画面上显示PLC no response

后来在家里边也这么试,都不行,请问师傅们这么回事?

网友E:
GND接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