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乱码?

楼主(2007-09-27):
程序编辑好后,模拟运行出现字体乱码,这是什么问题啊?谢谢

网友A:
出现乱码的可能性有两种:
1.文字没有选择正确;
2.编写工程文件的软件版本不一致(Unicode版和标准版)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解决方法为:
1.1.选择“选项/语言/东方语言”
1.2.选择“编辑/系统参数/编辑器/语言0”,选择一个合适的字体。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就是使用工程编写的同一个版本反编译就可以了。

网友B(2009-02-06):
肯定是语言没有选择东方语言!

网友C:
同意一楼的说法,选择东方语言

网友D:
得说详细一些。

比如触摸屏显示不正确,应该是字体选64X64或者更大,要是32X32有的机器不支持!

网友E:
看看语言设置,语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