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台达B系列5.5KW变频器上电报HPF.4

楼主(2007-09-27):
异常现说明:控制器硬件保护线路异常,处理方法:OV更件保护线路异常,本人不知从那下手,

网友A:
电流传感器有问题了!测量一下传感器的电压吧!

网友B:
台达的好像不太好用,还不如用国产的,华为的不错。

网友C:
这个比较复杂,范围很广,他是电流检测方面的问题,楼上说的没错,先看电流传感器吧,如果不是,可能是控制板。台达变频器维修论坛欢迎您46483006

网友D:
初步判断是控制板的问题,电流传感器应该不是问题所在

网友E:
电流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F(2008-10-28):
我这也有一台.B 11KW有时跳HPF.4啊,一会儿会跳.又时有不会跳啊,是控制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