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7-300的硬件问题

楼主(2007-09-27):
我刚装的S7-300的编程软件,硬件组态时,发现没有我用的CPU的型号,我要用的是CPU317-2DP,但是软件CPU列表里没有这个型号,是不是我在装软件的时候把某个文件给漏掉了,我用的是STEP7-V5.4的,以前没遇到这种情况,请高手指点。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
网上升级哦

网友A:
网上升级下载新的资料啊,或者从别的地方考回来,装上去。

网友B:
有这样的事情?那要看看您的软件是否出问题了?317-2DP应该在Step7 V5.3 SP2就有了,怎么楼主装了5.4还会没有?楼主再仔细找找看。

网友C:
实在不行的话,就进行硬件升级吧

网友D:
是的啊,V5.4应该肯定有的吧,待会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