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肯MF显示“Erc”故障

楼主(2007-09-27):
山肯MF系列有一个通病,就是有时会显示“Erc”故障,这时可进行下列操作:打开参数90,写入“7831”,这时变频器显示“PASS”,写入“变频器容量数”,再把参数恢复出厂值(参数36=1)!
       变频器容量数:2.2KW - 23 3.7KW-24 7.5KW-26
       15KW-28 22KW-30 30KW-31
       45KW-33 75KW-35 110KW-37
       其它功率类推!
按照以上要求输入后,变频器故障排除可使用.但断电后,重新上电后 有 显示ERC .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程序坏,重新写入程序,如果写了后还是这样,那不妨换片子再写。

网友B:
22c12换一片

网友C:
电压检测电路有故障!

网友D:
同意,先检查,不行,就是片子问题了

网友E:
22c12空白的可不可以这样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