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12C的问题

楼主(2007-09-27):
我把SIMATIC S7, MICRO MEMORY CARD(6ES79538LF110AA0),插进去SIMATIC S7-300, CPU 312C(6ES73125BE030AB0),开电后CPU的STOP指示灯老是闪,我把SIMATIC S7, MICRO MEMORY CARD 格式化后再插进去,还是同样问题,PC和PLC根本不可能通讯。
如果不插SIMATIC S7, MICRO MEMORY CARD,通讯就正常 ,不只是啥问题?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A:
格式化?您通过什么手段格式化的?PG?如果用普通读卡器,那么卡算基本上完了。

网友B:
作者: 激情如火 ,2005-11-2 17:01:00 发表于:《Siemens PLC论坛》 共有22人回复,2035次点击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很多朋友对siemens PLC MMC选型和应用问题较多,现在整理如下:
1. 在定购以上产品时,PLC本身不带有MMC卡,所以为了正常使用PLC,您必须根据您工程项目实际需求定购一个大小适用的MMC卡,如果您的PLC上未插入MMC卡,你是无法将STEP7中的程序和数据下载下去的,同时你应当注意,不能带电插拔MMC卡,否则会丢失程序或损坏MMC卡。
2. 在Simatic manager中,选择一个程序块下载,则该块被下载到MMC卡中,如果在窗口左边的树型图中选中Block文件夹进行下载,则所有的块被下载到MMC卡上,MMC中原有的信息将被覆盖,向MMC卡读写数据或下载程序的次数不受限制。
3. 除过CPU中集成的SFB/SFCs块外,MMC当中其他的块可被在线删除。
4. 对某些CPU用新版MMC卡(6ES7 953-XXX10-0AA0)替代旧版MMC卡(6ES7 953-XXX00-0AA0)时需要升级PLC的OPERATING SYSTEM。升级时需要使用PG(6ES7798-0BA00-0XA0)或带USB口的编程器(6ES7792-0AA00-0XA0),通过STEP7 MANAGER窗口中的菜单功能“PLC/UPDATE OPERATING SYSTEM”将CPU_HD.UPD文件写到MMC卡上,CPU_HD.UPD文件可以在www4.ad.siemens.de网站上下载得到。
5. MMC卡作为CPU的装载内存(Load Memory),在为您的CPU选型MMC的时候,建议您所选的MMC卡一定要大于等于您所选定的CPU工作内存的大小(work memory),最好比工作内存大一些,但如果您的应用中,PLC工作时要使用大量的过程数据,历史数据,配方数据等或控制工艺中存在较多的用户程序块、STEP7中的应用功能块(如FB41、FB42等)时,建议选用2-8M的MMC卡,但请注意只有314、315-2DP、C7系列的PLC支持8M的MMC卡。
6. MMC卡是装载内存,所以不能够在上位机中的组态软件中直接读取MMC卡上的数据值(DB块中的数据),组态画面读取的是PLC RAM内存中的数据。
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C:
不能够在上位机中的组态软件中直接读取MMC卡上的数据值(DB块中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