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PC与TP02连接

楼主(2007-09-27):
PC与TP02连接时,出现通讯逾时,通讯协议设置没有错误,是什么原因?
通讯电缆是台达代理商自己做的,是不是通讯电缆的原因?

楼主:
TP02使用前是不是要初始设置以下

楼主:
型号:TP02G-AS1
序号:TP02GAS1W7260197
版本:V2.00A0
编辑软件TPEditor:V1.09(支持TP02G-AS1 V1.01以上)
连接之后,文本RS-232指示灯不亮.文本通讯协议设置为:9600,7,偶,1
编辑软件TPEditor的通讯协议也设置为:9600,7,偶,1(COM1)
但是通讯指示灯还是不亮,下载和上传程序都出现"通讯逾时"对话框
我想是不是通信电缆的问题,还是有什么地方没有设置好,请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A:
入TP02的系统菜单:下载 按 确认

楼主:
bg7mka 能不能讲清楚一点

网友B:
MD204 OP320-A比这个简单 好用些
QQ 596716790

网友A:
步骤1. 当TPEditor软件编辑应用程序完毕,下载至TP04G前需先点选TPEditor软件『编译』菜单中『编译』指令,或点选功能图标栏上的 ,进行编译。
步骤2. 接下来再按下TP04G硬件主选单1.下载程序TP04G PC,TP04G人机屏幕上会出现“通讯等待中…”的字符串。
步骤3. 最后再执行TPEditor软件『通讯』菜单中『人机写入』指令,会出现写入确认的对话窗口,按下Yes,就可以下载应用程序至TP04G,下载中会显示下载的百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