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k120s系列PLC可扩展位置控制模块吗?

楼主(2007-09-27):
K7MDRT20U能扩展G6F-PP2O模块吗?

网友A:
K7M-DRT20U是120S系列
G6F-PP2O是200S系列,怎么能一起用。
120S没有位控模块,但内置2轴控制

网友B:
想法很好

楼主:
lg的K120s系列为什么就没有位置扩展模块,不知道设计人员当初怎么考虑的?。
我们现在4轴控制就是用了两个K7MDRT20U,相互之间采用485通信方式传送数据,我觉得这样编程很不方便,而且系统的可靠性得不到保障。只有一点好:就是便宜。
用K200的造价一下高出了许多,绝望中问得这个问题。
考虑换一种其它的方案。

网友C:
欧姆龙的CP1H系列内置4周高速脉冲控制,完全能胜任你的任务

网友D:
小型机好象都是这样的吧!三菱的也是这样的.西门子的200的也是这样的呢.

网友D:
通讯通道也是这样的,都是只有两个的,你在外面加也没有用的吧!对了,楼主,能否把你做的定位程序传来学习学习啊,我近来要做个东西,以前做的步进驱动程序不见了.电脑中毒全格式掉了,谢谢啊.
我的邮箱leodan@126.com

网友E:
欧姆龙的CP1H系列内置4轴高速脉冲控制,台湾永宏的FBS也内置4轴高速脉冲控制,三菱FX3U内置3轴高速脉冲控制.
一般小型/微型PLC大多内置2轴高速脉冲控制.
K7M-DRT20U/30U/40U/60U内置2轴高速脉冲控制,我曾经遇到过硬件问题(据说某批有问题,后来更正了),也遇到过软件问题(先前做好的程序下载后不好用,他们说OS更新了,要我修改程序)
建议你换其他品牌吧,和LS打交道不容易.

网友F:
楼主的高级语言功底不错,建议用单片机自己做吧,我看到有人搞8轴伺服控制4轴联动,元件成本只花一千多

网友G:
120S是小型PLC系统,当初设计时,当然考虑过它的应用领域。如果有特殊要求,只有考虑别的序列的。如果想找一个完全适应你的要求,不多也不多,那就是专用型的产品啦!你觉得有些地方不是你想要的,别的客户却恰恰认为是最合适的。再大的品牌也不会搞那种“总有一款适合你”的事。

楼主(2008-01-16):
还是这个系统的选型,看了几天的资料,准备用欧姆龙CP1H+位置控制模块CJ1W-NCF71+七套伺服系统(驱动器R88D-WN-ML2),价格方面还没有计算,明天再看看。

网友D:
为什么不用施耐德的TWIDO然后走总线带伺服电机啊,现在有支持总线的伺服电机哦.

楼主:
欧姆龙的CJ1W-NCF71就是总线控制方式的,ML2总线。
我还要看看其它品牌的,综合考虑最后定方案。
谢谢你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