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手机马达绕线机编程度

楼主(2007-09-27):
我司由于有一个新项目要上来(手机马达
我司有一个新项目要上(手机马达)而绕线机是这个项目的重中之重。公司要求我们在一个半月之内把这个设备开发出来。
哪位兄弟做个这方面的编程,请帮我一把。不胜感激,能讲解一下绕线马达和排线是如何配合工作
如何去计算也行,

网友:
绕线马达和排线是如何配合工作
就是同步,当然,该换向的时候要换向。

网友A:
学习中,手机马达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谢谢刘先生的指点!想必先生对绕线机很熟悉
绕线马达和排线马达在同步的同时。但也是不同速的
我的意思是如何计算它们的速度比

网友B:
“手机马达是干什么用的”———振动?!
“绕线马达和排线马达...的速度比”———根据线径,绕线一圈,排线走一个线径的距离。

网友C:
大概就是我们讲的排线节距了,不过可能要考虑一下直径补偿问题.

网友D:
个人认为,不仅仅是同步,当然同步很重要。但是还要考虑两伺服的速度关系,确认的说类似于电子凸轮吧,如果绕线的速度不变恒定运转,而排线的速度就要根据不同位置时不同速度了。
TRIO运动控制卡,应该能够胜任。
还有要求半个月完成,够可以的。要找好供应商,必须控制卡,电机都有现货。再加上机械设计跟上,加班加点应该能够完成。有难度啊。
呵呵,需要控制卡或是伺服的话,可以给你点资料。
fanlishuang1982@163.com

网友E:
只要有電子凸輪功能(非電子齒輪)就很容易達成
但漆包線的外徑有大有小 尤其在細线很難依序排線多層 不知累積誤差 所以終究成了亂繞

网友:
"个人认为,不仅仅是同步,当然同步很重要。但是还要考虑两伺服的速度关系,确认的说类似于电子凸轮吧,如果绕线的速度不变恒定运转,而排线的速度就要根据不同位置时不同速度了。"
绕线的速度无论是不是恒定,排线的速度都是与绕线同步的吧。当然,排完一层要换向,改同步比。
“绕线马达和排线马达在同步的同时。但也是不同速的,我的意思是如何计算它们的速度比”
绕一圈,平移一个线径

楼主:
用電子凸輪功能
本人也曾想过
但是,绕线马达是要高速运转1200/rim
如果用電子凸輪功能来相互抛信号走位。可以想象它的速度很难达到生产要求。

网友F:
我们做过偏转线圈绕线机,用车床系统,两轴插补,很方便,编程也很容易学。

网友F:
一个轴做绕线旋转,一个轴做同步排线

网友G:
1564621说:“用電子凸輪功能,本人也曾想过,但是,绕线马达是要高速运转1200/rim,如果用電子凸輪功能来相互抛信号走位。可以想象它的速度很难达到生产要求。”

网友B:
"该同步过程一般用直线插补算法实现"———卷线轴速度恒定与否?排线轴两端往返时是否有加减速控制?

网友H:
TO:yzj7518
排线电机是要换向的,用数控做的话是用直线插补好呢?还是用螺纹加工指令来做,但是换向是个大问题。
如果用直线插补那不是绕线轴和排线电机都用伺服,然后用插补指令让其在两个插补位置来回运动

网友H:
另外请教一下各位,排线电机使用脉冲口进行控制行不行,效果怎么样? 绕线轴用变频器驱动普通电机和用伺服驱动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B:
使用脉冲口,原则上可行。
绕线轴用变频器驱动普通电机恐怕只能工作在定速状态下,会给排线电机的换相带来较高要求,否则边缘处理起来多少有些费劲。用伺服,可以很方便地完成两轴的插补运动,不过排线往复带来的绕线轴变速运动,也会对张力控制等提出更高要求。

网友H:
谢谢波恩版主,如果主轴用变频器,排线电机用伺服,PLC用脉冲控制伺服,不知是否跟得上?

网友H:
TO:artcam
刷新时间不用那么快吧,感觉2ms足够了,能否请教一下,用PLC脉冲口控制排线伺服电机的可行性,如果行程30mm的话?

网友B:
to“artcam”:“不过排线往复带来的绕线轴变速运动”是指在卷线轴也采用伺服并且和排线轴之间存在两轴插补运动关系的情况下,此时由于排线轴的往复运动不可能立即反向,因而若要保证插补运动关系,则卷线轴也必须出现相应的加减速变化。

以上只是根据帖子的讨论进程,对于插补方案的一种考虑。诚然,个人以为“artcam”所描述的卷线机的卷线轴和排线轴之间的主从运动关系跟符合行业现状。值得“xzy568”参考。

网友I:
“此时由于排线轴的往复运动不可能立即反向,因而若要保证插补运动关系,则卷线轴也必须出现相应的加减速变化。”
实际工作中,改变卷线轴的速度是不可接受的,对效率、质量都有很大的影响。排线本身就是要尽可能快的换向。

网友H:
TO:刘版主
现在的全自动绕线机需要缠引脚,由于各种线圈引脚的数量不同只是让用户调几个参数很难满足用户的需求,如果由用户直接编写运动控制程序似乎对用户的要求过高,如果专门开发一个用户编程接口,需要解释用户编程语言这个工作量很大,而且好象只能基于工控机才能完成.

绕线机的绕线轴的转速可以达到两万转,我很怀疑排线电机的换向速度是否来得及

如果绕线轴在换向时不减速,实在搞不清楚用伺服的好处,只有在缠脚时绕线轴需要较精确的定位有用

网友B:
两万转的卷线速度是显得很高,若排线换向速度跟不上,则会在端部产生堆积问题。

要缠引脚,就不止是卷线轴和排线轴的协调问题这么简单了,运动关系会复杂许多,最好不要让用户去编程,而是事先为用户设计几个可供选择的典型方案。

网友J:
我们公司是主要是做手机马达的,其他的马达也做,不过绕线机都是日本的,机器很复杂,我见过.如果你一次绕一个转子还简单一点,如果一次绕四个就难勒,

网友J:
我估计你们如果把这个东西开发出来,在国内应该有市场的

网友J:
你们公司给你一个半月的时间有一点短

网友I:
“如果专门开发一个用户编程接口,需要解释用户编程语言这个工作量很大,而且好象只能基于工控机才能完成.”
这个,我觉得直接奶奶感留几个参数给用户修改,如果要用户编程,恐怕是必须要用PC了。

“绕线机的绕线轴的转速可以达到两万转,我很怀疑排线电机的换向速度是否来得及”
如果不用位置控制,我觉得应该可行。

网友K:
手工绕线我是绕过的,最细绕过0.02的线,这时最怕的是断线,排线整齐,已不是主要目标,乱绕,叠线,不可避免。 比照手机马达,绕的线也是比较细的,个人认为这时追求生产效率(一个手机马达才2-3元RMB),应该避免断线,因此要求拉力均衡,最怕随意加减速,并不强求排线绝对整齐。

网友H:
现在,最好的绕线机品牌好象是日特的,用户需要绕什么产品就编一个对应的运动控制程序(绕线专用的语言),全自动骨架绕线机是四轴的,绕线轴负责绕线,另外的XYZ三轴负责排线和缠脚,感觉运动曲线很复杂.

TO:刘版主
您对这方面应该很熟,难道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还有您DMC-21X3中文手册的大作怎么样了?不知是否有机会目睹您的大作?

网友K:
参考网址:
日特エンジニアリング株式会社
http://www.nittoku.co.jp

NITTOKU ENGINEERING CO., LTD. (ENGLISH)
http://www.nittoku.co.jp/english

日特机械工程(蘇州)有限公司
http://www.nittoku-suzhou.com

日特机械工程(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http://www.nittoku.com.cn

日特香港有限公司
http://www.nittoku.com.hk

台湾日特先進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ittoku.com.tw

日特アメリカ株式会社
http://www.nittokuamerica.com

韓国日特株式会社
http://www.korea-nittoku.co.kr

网友B:
“手机马达,绕的线也是比较细的...避免断线,因此要求拉力均衡,最怕随意加减速,并不强求排线绝对整齐”———不错的经验和建议!

网友L:
想要么?我有一个电子手表电机用绕线机,10个圈一起绕,30万。

网友B:
“通讯网”也做广告?有失大家风范喽!

楼主:
请教各位!
 什么品牌的步进或伺服可以达到每分钟20000/RPM
 也请和我联络
  电话:87488586

网友I:
“TO:刘版主
您对这方面应该很熟,难道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还有您DMC-21X3中文手册的大作怎么样了?不知是否有机会目睹您的大作?”

我对这方面不是很熟,我的客户中只有一个是饶马达的。而且,客户水准比较高,所以沟通的问题比较少,我知道的细节也就比较少。

原打算10.1整理一下手册的,结果是一个字也没写,今天发给你吧。

网友L: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10-7 20:30:00 发表的内容:
  “通讯网”也做广告?有失大家风范喽!
--------------------------------------------------------------------------------------------
不是广告,而是手头刚好有个二手货,

网友:
TO:刘版主
您发给我的邮件现己收到,非常感谢.
另外,我说的是全自动绕线机,有骨架的那种,一个绕线轴,另外XYZ三轴负责排线和缠脚.

网友B:
to“通讯网”:这不还是广告吗?
to“xzy568”:您老的要求真是越来越高了呀!

网友H:
TO:波恩版主
呵呵,这个有用啊,即将从事这个行业所以想问问,还有本人还很年轻哦,要求高是因为吸取两位版主和各位高手的精华不断提高,这不是正好证明两位版主和各位高手的心血没有白废,不然整天问施耐德多少钱,西门子多少钱,那还不把您气死.

网友B:
这就开始来气我是不?!

网友H:
呵呵,波恩版主别气啊.
老刘是不是出差了,这两天都没见他回贴

网友B:
开玩笑了! 也许是吧!

网友H:
老刘,您出差回来了,请您回贴.

网友:
回什么啊?

网友H:
我说的是全自动绕线机,有骨架的那种,一个绕线轴,另外XYZ三轴负责排线和缠脚.

网友H:
老刘,怎么还没回贴啊?

网友B:
“xzy568”想让刘斑竹回什么呢?不如先让大家帮忙理理清楚“全自动绕线机,有骨架的那种,一个绕线轴,另外XYZ三轴负责排线和缠脚”都有哪些运动需求。

网友H:
做这样的机器有什么心得啊?至于运动需求不就是这个吗?

网友B:
“至于运动需求不就是这个吗?”———这么想,可怕别人也就很难更多地帮上什么忙了。

网友H:
TO:artcam
抱歉,可能是我性格方面的原因,自己并没有感觉到,还请指出,谢谢。

网友H:
没有回答???

网友M:
全自动绕线机,有骨架的那种,一个绕线轴,另外XYZ三轴负责缠脚. xyz有螺旋运动,绕线轴和排线轴(x )有电子凸轮关系。

网友J:
我们公司用的也是日特的

网友H:
TO:artcam
非常感谢,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我也是觉得用户程序接口才是最大的难题,另外我看到过用触模屏的,我实在想不通,用户是如何通过触模屏写绕线程序的?还请赐教,谢谢。

网友I:
"我实在想不通,用户是如何通过触模屏写绕线程序的?"
写程序是难了一点,写参数就简单多了。

网友N:
我们实验室专门做运动控制方面的项目,关于线形插补的,很容易.我们做过缠绕机,对相关项目有一定的实力和经验.你可以与我们研究所联系.

网友H(2007-10-31):
TO:刘工
问题是这种机器的工艺很灵活,只调一些参数不顶用,这个问题和点胶很类示,请刘工给点意见?

也请各位高手说一下点胶机是如何解决更换产品变更程序的问题?

网友B:
记得一位网友发的一个点胶机广告中称,是可以自动识别PCB电子版图,自动提取数据,实现自动编程,以适应产品变更。

网友I:
“问题是这种机器的工艺很灵活,只调一些参数不顶用”
我不了解具体工艺,我只知道有人用 运动控制卡+PLC+触摸屏 完成了。

网友H:
TO:刘工
目前采用触模屏调整的话,是先写好几种产品的运动控制程序,然后在触模屏上调用这几种产品的程序,但是如果遇到一个全新的产品,用户自己是没法调的.

TO:波恩
您说的那个太牛了.我想应该是有一个软件,把PCB图转成运动指令,然后再连机把程序下载到机器的控制器上.

网友B:
听说有这样的软件,可以直接认PCB的Gerber(?)格式,自动加工。

网友B:
有这样的软件,可以直接认PCB的Gerber(?)格式,自动加工。

网友H:
波恩版主发言好谨慎啊

网友B:
真是不明确了,别见笑!

网友I:
"目前采用触模屏调整的话,是先写好几种产品的运动控制程序,然后在触模屏上调用这几种产品的程序,但是如果遇到一个全新的产品,用户自己是没法调的."

我确实不知道哪个客户是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甚至,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处理了这种情况。

网友M:
   采用触模屏调整的话,是先在运动控制器写好产品运动子程序,然后在触模屏上调整产品运动子程序,遇到一个全新的产品,用户自己采用触模屏调整即可

网友O(2008-04-10):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多多交流。

网友P(2009-06-08):
钓鱼线收卷

同挤出机同步收卷,同时保持恒张力(有张力摆杆),自动换卷,排线机械换向,线速度600M/MIN

用变频电机,编码器闭环。

请问卷径如何计算?换卷时如何保证张力线速度不变?排线电机与收卷电机速度关系?

请高手指教!

网友Q:
小菜鸟在此说两句

 首先启动主轴,过程是加速 匀速 减速 这个过程每个线圈只做一次 我们对于加速和减速这两点忽略不考虑

然后是排线电机的换向问题,执行过程有几种,1是速度方式 2是位置方式,如果采用1,就会遇到换向时候的减速和加速问题 这个时间将导致线圈的重叠绕问题,如果选择的是2 也就是 ARTCAM所用的插补方式,貌似这个不存在重叠绕线问题,错,在低速表现可以做的很好 当高速的情况,重叠绕线问题更严重,尤其是楼上说的2w转的时候 估计是吃不消的,

大概推到了以下,无论是用什么方式 都会纯在重叠绕线问题,那我们的重叠绕线圈数公式:x=tw/pi 其中 t为排线轴换向前的减速时间 w为绕线轴的脚速度 单位没有去考虑,接着变换一下:x=z*w*w/(a*pi*pi) 其中z 为线的半径 a为排线轴的加速度,这个公式个人推到,考虑的都是直线加减速 且加速度固定的情况,x的值就是在换向过程中将多绕的圈数,而这些圈数将分散在开始减速后到加速完成之间的区域,宽度为 t*w*z/(2*pi),大家可以把单位换算后带进去算  现在看来 是否重叠绕线 就和角速度 线的直径 和 排线轴的加减速时间有关系,那么 针对机器的实际情况 可以带入数据 算出设备能接受的最快绕线速度,而且 重叠绕线的区域将是一个脉冲尖峰值得情况,并不是全部都堆在最边上

以上是小弟的一些想法 大家可以多抨击,公式的推导只玩了2次 没有时间去多验证几次 但是我想关系式本身是正确的

网友H:
不会重叠的,因为机器以一万多转绕线时,线径很小,排线速度很慢的,而当线径增加时,绕线速度则需要下降,一般情况排线速度不会超过20mm/s,所以排线轴的换向是来得及的,这个是经过实践检验的

网友R(2009-08-15):
我也做过类似的项目,已批量生产了。是排FFC线的设备。做出来的产品及理论上的基本一致,当时成就感挺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