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尘脉冲控制器

楼主(2007-09-27):
小弟在此向各位大侠求教一个问题了。
今遇到本厂混铁炉的除尘脉冲控制器不工作了,故障现象如下:
1、部分脉冲控制器在给其通电的情况下,电路板上的号码管没的反映;
2、部分脉冲控制器有显示,但是在选择压差控制时,号码管无数字显示,只显示
   中间的一杠既(---),当选用定时控制时,有现在,但是在完成了一个周期后
   并没有停下来,并且在电脑上控制其停也不起作用
这就是本脉冲控制器出现的现象,在此还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接线没问题吧

楼主:
接线上是没的问题的
我怀疑是传感器的信号没来
或者是长期振动把芯片烧了
现在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