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的反光板太小的问题

楼主(2007-09-27):
光电开关的反光板太小,应用于行车中,行车一偏移信号就接受不到,反光板有什么可以代用的吗我用的是SCM5-7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B:
。。。。用个大的不行吗 反光板 应该可以但买的啊。。。如果对安装有要求那就只能再传感器上更换了 换个光斑小的 比如激光。。呵呵 很多办法的 。有兴趣 可以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我再北京:13810023831 张科

网友B:
反光板 根据你选的传感器有一点区别 不过都是可以买到的 我是AUTONICS(韩国品牌)北京办的 我们也有反光板 有兴趣可以找我 我可以帮你找家代理商

网友C(2008-04-07):
再买一个就是了..

网友D:
现在的光电开关有发射的接收的,你可以那样的呀,信号强.

网友E:
有些是地方小根本放不下!!楼主的问题我们遇到过·

网友F:
可以换大点的反射板的,可以代换的呀

网友G:
有100*100反光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