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系列常用编程指令

楼主(2007-09-27):
一 程序流程—功能00~09
00 CJ 条件转移
01 CALL 调用子程序
02 SRET 从子程序返回
03 IRET 中断返回
04 EI 开中断
05 DI 关中断
06 FEND 主程序结束
07 WDT 监视定时器
08 FOR 循环开始
09 NEXT 循环结束
二 传送和比较指令—功能10~19
10 CMP 比较
11 ZCP 区间比较
12 MOV 传送
13 SMOV 移位传送
14 CML 求补运算
15 BMOV 数据块传送
16 FMOV 多点传送
17 XCH 数据交换
18 BCD 求BCD码
19 BIN 求二进制码
三 算术和逻辑运算指令—功能20~29
20 ADD 加法
21 SUB 减法
22 MUL 乘法
23 DIV 除法
24 INC 加一
25 DEC 减一
26 WAND 字与
27 WOR 字或
28 WXOR 字异或
29 NEG 求补
四 循环与移位—功能30~39
30 ROR 循环右移
31 ROL 循环左移
32 RCR 带进位循环右移
33 RCL 带进位循环左移
34 SFTR 位右移
35 SFTL 位左移
36 WSFR 字右移
37 WSFL 字左移
38 SFWR FIFO写
39 SFRD FIFO读
五 数据处理—功能40~49
40 ZRST 区间复位
41 DECO 解码
42 ENCO 编码
43 SUM ON位总数
44 BON 检查位状态
45 MEAN 求平均值
46 ANS 标志置位
47 ANR 标志复位
48 SQR 平方根
49 FLT 整数转换成浮点数
六 高速处理—功能50~59
50 REF 刷新
51 REFF 刷新与滤波处理
52 MTR 矩阵输入
53 HSCS 高速记数器置位
54 HSCR 高速记数器复位
55 HSZ 高速记数器区间比较
速度检测
56 SPD 脉冲输出Speed detect
57 PLSY 脉宽调制 Pulse Y
58 PWM 脉冲调制Pulse width
modulation
59 PLSR 带加减速脉冲输出
七 方便指令—功能60~69
60 IST 状态初始化
61 SER 寻找
62 ABSD 绝对值凸轮顺控
63 INCD 增量凸轮顺控
64 TTMR 示教定时器
65 STMR 专用定时器—可定义
66 ALT 交替输出
67 RAMP 斜坡输出
68 ROTC 旋转台控制
69 SORT 排序
八 外部I/O设备—功能70~79
70 TKY 十键输入
71 HKY 十六键输入
72 DSW 拨码开关输入
73 SEGD 七段码译码
74 SEGL 带锁存的七段码显示
75 ARWS 方向开关
76 ASC ASCII变换
77 PR 打印
78 FROM 读特殊功能模块
79 TO 写特殊功能模块
九 外围设备SER—功能80~89
80 RS RS通讯
81 PRUN 8进制位传送
82 ASCI 十六进制至ASCII转换
83 HEX ASCII至十六进制转换
84 CCD 校验码
85 VRRD 电位器读入
86 VRSC 电位器刻度
88 PID PID控制
十 F2外部模块—功能90~99
90 MNET F-16N, Mini网
91 ANRD F2-6A, 模拟量输入
92 ANWR F2-6A, 模拟量输出
93 RMST F2-32RM, 启动RM
94 RMWR F2-32RM, 写RM
95 RMRD F2-32RM, 读RM
96 RMMN F2-32RM, 监控RM
97 BLK F2-30GM, 指定块
98 MCDE F2-30GM, 机器码
十一 浮点数—功能110~132
110 ECMP 浮点数比较
111 EZCP 浮点数区间比较
118 EBCD 浮点数2进制->10进制
119 EBIN 浮点数10进制->1进制
120 EADD 浮点数加法
121 ESUB 浮点数减法
122 EMUL 浮点数乘法
123 EDIV 浮点数除法
127 ESOR 浮点数开方
129 INT 浮点数->整数
130 SIN 浮点数SIN运算
131 COS 浮点数COS运算
132 TAN 浮点数TAN运算
147 SWAP 上下字节交换
十二 定位—功能155~159
155 ABS
156 ZRN
157 PLSY
158 DRVI
159 DRVA
十三 时钟运算—功能160~169
160 TCMP
161 TZCP
162 TADD
163 TSUB
166 TRD
167 TWR
169 HOUR
十四 外围设备—功能170~177
170 GRY
171 GBIN
176 RD3A
177 WR3A
十五 接点比较—功能224~246
224 LD= (S1)=(S2)
225 LD> (S1)>(S2)
226 L

网友A:
太棒了,急需

网友B:
如果有这些的具体用法介绍就更加好了

网友C:
这些指令的具体用法应该去看编程手册。

网友B:
编程手册上说得太粗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