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生活用电中的谐波源

楼主(2007-09-27):
    由低压电网供给电源的各种电器设备,在市政生活和企事业单位应用十分广泛,在这些家用电器中,有不少家用电器含有非线性元件,会产生谐波电流,主要有电视机、各种节能灯、电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电磁炉、计算机、激光打印机、充电器、各种医疗和科研用的仪器和设备、调速驱动例如空调用压缩机、高层建筑用的大型电梯等,它们大都是用晶闸管、小功率的整流装置等电力电子元件,有的电器带小容量变压器。其励磁电流所占比例较大,虽然其单个容量小数十瓦到数千瓦,但数量较多且分布很广,它们产生的高次谐波也会对电力系统造成影响,加重电力网的谐波污染。

1.电视机
            家用电器中对电网谐波影响最大的电器就是电视机群。由于采用单相桥式整流电容平波电路,其整流元件要等到整流电压大于电容器的储能电压时才能导通。故交流侧电流只有正弦波的波头部分。其特征谐波全部为奇次谐波,而且谐波的峰值与基波峰值相重合。同一相电压供电的多台电视机产生的谐波相位相同,而且同时间的使用率高,造成配电网谐波的增大。
        彩色电视机的尖峰电流比黑白电视机的大,特别是3次、5次、7次及9次尤为严重。

2.非线性照明用电
        最广泛采用的照明灯是白炽灯,但它效率低,电耗较大。近些年来出现的各种节能灯,效率比白炽灯高许多。但白炽灯是线性负荷,而节能灯几乎都是谐波源,在晚上,即是写拨高峰时段,但大多节能灯的谐波电流畸变率比电视机要低,不同种类和型式节能灯的主要谐波电流的相位也有所分散。主要的节能灯有荧光灯、高压气体放电灯和调光白炽灯等。

              2.1荧光灯
        各种荧光灯的谐波电流含有率相差很大。以前用的是普通的长管荧光灯,现在愈来愈多的是紧凑型灯,其中又有各种亚型,其谐波特点有以下几点:
      1 特征谐波电流全为奇次谐波。线绕镇流器的电流含有率3次谐波较高,可达8~10%。电子镇流器型脉冲式各齐次含有率15~18%,其中3次为70~80%,次数愈高,含有率愈低;高频时各谐波含有率低,一般为3~15%。
      2 紧凑型灯中采用线绕镇流器的第三亚型装有并联电容器,以提高功率因数,降低电流和线损,但电容器起明显放大谐波的作用。
      3 采用电子镇流器的第二亚型需经整流再逆变,产生出20~60HZ的电力经过高频变压器馈供给灯管,故除了3~19各齐次谐波电流外,尚有极高频率的谐波电流含量。

              2.2高压气体放电灯
        高压气体放电灯利用有一定压力的汞、钠、镝、铟和金属卤化物的蒸汽,放电时有负电阻特性,故串接非线性的镇流器、高压钠灯和汞灯用得较多。高压气体放电灯主要用于街道、广场、露天矿等处的照明,其谐波特征是主要产生3、5、7次谐波,其量随灯具的容量而幅度增大。

              2.3调光白炽灯
        调光白炽灯或其它家用电器的电力调节电路是通过用可控硅切除正弦电流的一部分来调节负载电流的大小。其特征谐波电流全部为奇次谐波,不同控制角α的谐波电流含量不同,一般地,α越大,谐波电流含量越大。表1为一例。

3.家用电器

               3.1空调机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空调用电连年飚升。由于空调机功率较大每台600W到数千瓦,因此在许多城市中空调负荷将跃居市政用电的榜首。因此,空调用电在性质上属于线性还是非线性,与未来城网背景谐波的涨幅密切相关,相关测试表明,空调机谐波电流大小依工作方式而变,只开风扇时,THDi%为6~9%,制冷时为20~27%,制热时为22~34%,谐波分布为2~17次,可见,无论是制冷还是制热,THDi都不小,而单台的各次谐波电流比电视机的还要大得多。况且空调机的工艺不断改进,变频空调应用已日益广泛,变频装置的谐波含量与分布更大,因此就配电网的谐波管理来讲,应对各型空调机的谐波量进行调查,并制订相关标准。

             3.2电冰箱
        家用电冰箱的功率和彩电差不多,其谐波电流含有率比彩电小得多,但电冰箱谐波参与夜晚出现的家电谐波高峰。其谐波主要是3次、5次和7次,其中含有率3次为10~13%,5次为3~5%,7次为0.5~2%,7次以上小于0.8%。

              3.3洗衣机
        洗衣机的功率与电冰箱接近,谐波电流畸变率稍大。但每天开机时间短,参与夜晚出现的家电谐波高峰的同时系数不大。
      例如,洗衣机产生的谐波含有率3次21~40%,5次4.5~9%,7次3~6%,9次1~4%,13次以上很小。

4.计算机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家用计算机和企事业单位计算机应用已开始普及,一般计算机用电负荷和谐波电流主要是显示器CRT的非线性用电,它和彩电十分相似,它的谐波特征如表2所示。
        计算机整机运行和显示器单独运行相比,第3~11次谐波电流含有率稍减,而第13、15、17次谐波电流含有率稍增。由于计算机的谐波含有率高,谐波电流相位和电视机的谐波电流重合,而且商场和家用计算机的普及,以及多班制工作的计算机房的计算机都要参与夜晚出现的家用谐波高峰。所以计算机的谐波影响将迅速增大。另外,各种打印机、复印机、游戏机的用电性质以及谐波含有率也与计算机相类似。

5.电池充电器等
        电池充电器是对各种可充电电池充电的装置,其容量随充电时电池的容量和个数而定。在我国小容量的充电器应用较为广泛,国外应用更为普通,容量较大的对蓄电池充电的充电器使用量也在增加。随着今后电力汽车的使用,它可能成为产生谐波的一种主要的家用电器。充电器的接线同单相普通整流回路,其电流通过分解可得各次齐次高次谐波。作为供电系统的负载,还应计及变压器的励磁电流。对于充电器来讲,励磁电流在负载电流中所占比例将远大于电力变压器的情况。

网友A:
是的,原来改变电压输出直流与交流主要元件用变压器,现在是开关电源.当然优点大于缺点.传统观念在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