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相异步电极的软起问题(Pn=1.5KW)

楼主(2007-09-27):
请教:要把启动电流降低到额定电流的1。5倍左右,请问怎么运用软启动的方法来完成,请给出具体的过程。。。。。。要能够看明白。这个是用在空调的空压机的电机

网友A:
1.5倍来说,限电流启动方式好像有些麻烦,你试一下斜坡电压启动方式。

楼主:
具体怎么做?设计电路?但是转矩恐怕不够呢

网友A:
大多数的软启厂家都宣称没有问题,但我个人在实践中感觉要达到厂家标称的启动电流(例如1.15倍额定电流),还是有难度的。下面是ABB的一点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