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CGROUPS的求助

楼主(2007-09-27):
以VB例,在OPC Client中,一般作如下定义:
   Dim WithEvents MyOPCGroupl As OPCGroup
   Dim WithEvents MyOPCGroup2 As OPCGroup
然后异步订阅读取
   Private Sub MyOPCGroupl_DataChange (...)
   Private Sub MyOPCGroupl_DataChange (...)
如果有多个Group,岂不是要一大堆Dim WithEvents?
因此,改用
   Dim WithEvents MyOPCGroup As OPCGroups
   Private Sub MyOPCGroup_GlobalDataChange(...)
向各位高手求教:
  1、一次性向一个Group添加所有Item与多个Group依次添加Item,哪种方式更省资源(C/S两方面)
  2、在GlobalDataChange使用中发现,只在刚连接时获取了一次数据,以后就不更新了,Why?
  3、是不是只用GlobalDataChange并不够,还要添加别的代码,请明示!

网友A:
多个Group通常会消耗较多的资源,在很多OPC服务器的实现中,每个Group要由一个独立的线程来管理。
客户程序一般不要建立多个Group,除非有特殊需要,比如要对Item设置不同的更新速率、死区等。
至于GlobalDataChange,应该与DataChange的实现类似,没有什么额外的要求。你说的仅更新一次的问题,建议从其它方面找原因。

网友B:
支持楼上,说得不错!

有时会对读写分别创建两个gro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