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这个安装配置表有什么问题?老是出错

楼主(2007-09-27):
我按照您的方法装了运行环境专用版,但是还是不行,config.ini内容如下
[title]
company=天津唐邦科技有限公司
oem=TJTB
product=TJTB 组态软件
defaultPath = 唐邦科技

[guid]
guid={D672621A-32EB-4b76-92EC-F779E7035ABE}

[desktop_shortcut]
sc1=
sc2=天津唐邦科技水疗系统,McgsRun.exe,
sc3=
sc4=
sc5=

[group_shortcut]
sc1=
sc2=天津唐邦科技水疗系统,McgsRun.exe,
sc3=
sc4=
sc5=

[inf]
version=6.2(01.0000)
size=200000000

[registry]
product=TJTB 组态软件
version=通用版本 6.2
sample=水疗系统.MCG

安装之后,运行后提示“找不到可以运行的工程”

网友A:
稍等。我给您测试一下。

楼主:
    我按照oem说明进行安装,装完后"水疗系统.mcg"在samples文件夹下,但是运行后,提示无法找到可运行的工程.
    后来我把"水疗系统.mcg"放在work文件夹下,就可以运行了.
    但是这样的话,就不是安装一步到位了?!

楼主:
另外,请问给用户使用的方式只有采用您提供的专用版进行安装吗,有没有别的方式?您提供的这种方式用户还是可以得到代码,即找到我的水疗系统.mcg文件,能不能固化进去,让用户看不到?

网友A:
您好:
使用6.2通用环境专用版的步骤:
1.将RES文件夹拷贝在6.2运行环境专用版文件夹下。
2.安装运行环境专用版,默认路径在D:\昆仑
3.在桌面上会出现运行环境的快捷方式。点击右键选择属性,在目标名D:\MCGS\Program\McgsRun.exe后加一个空格加上工程的路径。如D:\MCGS\Program\McgsRun.exe D:\MCGS\work\ab.mcg
4.将D:\昆仑下的program文件夹下的mcgsset.exe删除(防止用户进入组态环境,更改工程)
5。直接点击桌面上的运行环境,就可以直接运行设定工程。

网友A:
6.2通用版只能用运行环境专用版的方法。

楼主:
试过了,可以用,多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