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FPΣ用电池AFPG804的代用品

楼主(2007-09-27):
有一台设备用的是松下FPΣ系列PLC,最近该设备显示屏幕出现乱码,制造商说是PLC的电池盖更换了(该设备使用4-5年),我对此表示怀疑,电池型号是:AFPG804,电池价格一百多元,不知有无其代用品,进行试验,判断是否是因为电池原因造成屏幕显示乱码,清高手指点。

网友A:
就一3V的钮扣电池,分清正负极就行了,你自已可以测一下原电池的电量啊

网友B:
最简单的呀,电子市场买个插件(好象是最小的那种)并串2根线,凸起部对自己左正右负.在买个3V纽扣电池,叫卖电池的给你焊一下,制作成本5元.qq:525344588

网友C:
不知道用哪种烙铁才能将线焊到纽扣电池上,有次焊了半天硬是焊不上去,最后没办法只好胶布包起来。

网友D:
焊不上去不是烙铁的问题,用焊锡膏做助焊剂就可以了。

网友E:
用锉刀或砂纸把钮扣电池表面锉一下,然后用松香清洗一下就基本可以了。。

网友F:
还是用专用的PLC锂电池比较好,用的时间长呀;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563186     82205887   8240179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网友G:
就用两颗3伏的纽扣电池就可以   我换过

网友H(2008-07-15):
一粒纽扣电池要要一百多块,,可真够贵的啊

网友I:
3块钱买一颗做好的 就可以了,买的那个插头一般和松下的是反的 注意看看 反了倒一下

网友J(2008-10-26):
CR2025或CR2032都可以,原装的电池也是一样的,只是多个插头。

网友K(2008-12-16):
3块钱买一颗做好的 就可以了,注意方向

网友L:
就是红色是正极,另一个是负极

网友M(2009-04-24):
插头的规格怎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