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产了,现场仪表是停电好还是送着电好?

楼主(2007-09-27):
要停产己个月,现场仪表是停电好还是送着电好?DCS没停。主要是变送器、定位器、电磁阀还有分析仪表等。

网友A:
个人认为是停电好

网友B:
如果现场仪表与DCS连接就不要停电但是电磁阀要停电

网友C:
最好不要停电,停电时间长了,再送电感觉问题会很多。

网友D:
应该是全部停电,这样即安全,同时对设备也有好处的。

网友E:
停产是维护,检修的大好机会,当然是检修,校验,维护了

网友E:
比如阀门的隔膜啊什么的那些易损件如果长时间没换了最好换换,那些还是比较容易在再次开车的时候出问题的

网友F:
变送器最好不要停电.

网友G(2007-10-29):
最好不要停电,如果停了麻烦多得很,不信你试试

网友H:
一看就知道是新人.

网友I:
智能变送器最好不停电,有时候会丢失数据,

网友J:
停产后最好停电,但要定期送电检测。

网友K:
不要停电,停了麻烦多得很.不信的话,再开机够你忙一阵子的,要换表呗.分析仪要看说明书,最好拆线处理.

网友G:
楼上的,玩过现场吗?理论上很多东西到了现实就行不通了,我们是用事实说话,是吃了亏才一点点的变乖的

网友L:
可以不停电,,就最好不要停啊。减少麻烦。

网友M:
1、仪表停电就有出现不正常,说明表有问题!
2、所以不用停电是正常,不用通者电有问题,应该维修!

网友N:
个人愚见,停一个月那么长的时间的话,肯定不是仪表要停一个月,先仪表系统全面检查一下,该校正的,该维护的,该更换的,全部清理一下,再停电一段时间,等开车之前再恢复系统.仪表停不停电对其的影响,应该与开车前后工艺对仪表的影响有关,比如温度变化,震动,工艺在建立平衡的过程影响------说错了,请大家指正,我是新人....

网友O(2007-11-29):
仪表或其它相关检测仪器长时间处于得电状态,所有内部器件的热稳定性和其它电特性都达到了一个基本稳定的状态。

  如果停了再生产,最好是提前送电、送暖或制冷,设备空转一段时间,然后再使用。上电不久的仪表仪器,往往测量不准,零点、满度都要在上电一段时间后有个变化。如果上电因为零点满度不准就去校正,反而会在正常工作时产生误差。

网友P:
你又调皮了,帅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