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罐的氮气保护的问题!

楼主(2007-09-27):
氮气是否应该是一直供给的?通过呼吸阀放掉。

网友A:
看情况,一般不需要通过呼吸阀放掉,设个氮气压力调节最好!
氮气可是很贵的!!!

网友A:
设置呼吸阀,如果遇到罐内液体向外排时,罐内压力降低(如果这时氮气供应不足),呼吸阀还可能导致直接将空气吸入,反而更危险.

网友B(2007-11-09):
呼吸阀应改为安全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