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一种分程控制?

楼主(2007-09-27):
现有一压力容器,当压力低SP时,要求阀1进气阀打开供气,阀2排气阀关闭;当压力高于SP时,阀1进气阀逐渐关闭停止供气,如压力仍高于SP,则阀2排气阀打开,开始排气,当压力低于SP时,阀2逐渐关闭,全关后如压力仍低于SP,则阀1进气阀打开开始供气升压,如此周而复始以保持容器压力稳定!
请教各位大虾,此种方案利用分程控制可否实现,尤其是HONEYWELL的系统能否实现?
敬请高手指点!谢谢!
E-Mail: yxwylq@163.com

网友A:
DCS中,使用小型PLC比较容易实现,中间加互锁、自锁即可。Honeywell的系统应该能够实现,呵呵。

网友B:
可以实现,在HONEYWELL的DCS中,比如TPS或TDC3000中,这个是典型的分程控制,
1、在组态AO点时,采用分段线性化就可以了,

2、在选择调节阀时,一个选气开,一个选气关,或通过定位器实现。

网友B:
控制的目的就是使你的控制对象符合你的要求,比如你需要压力为5MPA,那么你就需要采取措施来实现,但是完全100%的实现是不现实的,只有最大化的接近你的要求,

控制的目的:很多工艺生产过程,需要压力,流量,温度在一定的范围内,才能出合格的产品,这就是你控制的目的。

网友C:
美国SNNA集团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东海岸Delawar (特拉华州)的国际性集团公司;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86年,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知名的流体控制产品开发、设计、制造业集团. 美国西纳所有产品均通过了世界主要质量认证机构的认证,如CSA,UL,VDE,CE,ISO9001:2000等.SNNA作为世界流体控制领域的顶尖制造商之一,一直致力于为客户创造价值,服务社会,多年来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机械制造,石油化工,船舶,冶金,电力,航天及国防,食品卫生,科研和计量等领域和行业.

美国西纳上海代表处
联系电话:021-54707077
传    真:021-54709593
地    址: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940号剑川工业园2号楼2层

以下是SNNA公司的产品系列表:
蝶阀
AS343系统金属硬密封三偏心蝶阀
AS343 V系列真空专用蝶阀
SE17 系列高性能蝶阀
SE15 系列衬塑高性能蝶阀
SE90 系列中线对夹式衬胶蝶阀
SE66 系列管网用双向密封三偏心蝶阀
SE38 系列中线支耳式、法兰式衬胶蝶阀
SE208 系列脱硫专用蝶阀
调节阀
SV118 系列高性能单座调节阀
SV110 系列高性能套筒调节阀
SV112 系列多孔式套筒、多级降压、低噪音、防气蚀型调节阀
SV111 系列双座套筒调节阀
SV113 系列三通分流型、合流型调节阀
SV116 系列高压多级降压式角座阀
球阀
AR11 直通球阀
AR17 系列偏心角行程调节阀
AR18 系列高性能V型球阀
AR87 系列三通球阀
AR07 系列超低温球阀
AR53 系列夹套保温球阀
其它阀门系列
SNNA-CORRE 品牌全系列仪表阀
AS645 系列炼油专用滑阀
SGP 系列隔膜阀
SVV系列刀闸阀
SVH 系列自力式压力调节阀
SVL 系列自力式微差压调节阀
SVE 系列自力式温度调节阀
FNT 系列闸阀
EM 系列止回阀
电动执行机构
SQ 系列智能型多回转电动执行机构
AQ 系列智能型角行程电动执行机构
AQM 系列智能型直行程电动执行机构
气动执行机构
S930 系列气缸式角行程气动执行机构
S980 系列弹簧薄膜型气动执行机构
S914 系列气缸式直行程气动执行机构
附件系列
SP900 系列电-气阀门定位器
SP600 系列气-气阀门定位器
SPV 系列智能阀门定位器
SP565 系列限位开关
SVT 系列电磁阀
SOV 系列空气过滤减压器
S100 系列保位阀
流量计
3800 型电磁流量测量系统
6700 型涡街流量测量系统
7800 型超声波流量测量系统
压力变送器
8051 系列压力、差压、液位变送器
2051 系列高精度压力变送器
2046 系列压力变送器

网友D:
    如果你要实现的目的是:恒压控制,则完全没有必要,按你说的那样做。因为,那样的话,多浪费啊,对不?出于安全考虑,可以搞2个阀,采用PID控制方式,阀1位调节阀,调节进气流量,达到恒定压力的目的。阀2为普通阀(用调节阀也可以),压力超过设定点SP一定值(报警2)打开放气,PID调节,可使阀门的开度有条件的变化。实现这一目的,使用普通的PID控制器,就可以实现。我们有美国红狮的过程PID控制器,经济实惠。欢迎垂询!021-54807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