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流量累积的梯形图

楼主(2007-09-28):
哪位大哥,大姐能给小妹发一流量累积的梯梯形图.小妹刚学习,谢谢!

网友A:
对,同上的要求

网友B:
西门子官方论坛中的自动化板块已经给出了例子。

网友C:
在OB35(CPU设定100MS)编制如下程序:
假如你采集后转化的测量值在MD100
NETWORK1
      L     MD   100         //采集转换后的实际值
      L     3.600000e+004
      /R
      L     MD   200
      +R
      T     MD   200         //累积结果存放处
另可加一清零指令假如是M0.0
NETWORK2
  A     M      0.0
      JNB   _002
      L     0
      T     MD   200
      R     M      0.0      //一定要复位
_002: NOP   0

网友C:
如果内容不多,请各位大虾高抬贵手,再写一次,或把链接写下来。我们毕竟是新手,既然问了,肯定是书上看不懂的或者是没看到的。我们也想快速提高,希望各位大虾多帮助,不吝赐教!

楼主:
我有同感.

网友D(2007-11-02):
很好! A     M      0.0
      JNB   _002
      L     0              //应该是
      T     MD   200
      R     M      0.0      //一定要复位
_002: NOP   0

网友E:
要掌握方法,我查了别人项目里累计油量的片断,很简单,方法是:
每2秒取PV值, 单位是KG/H,所以  PV*2/3600是每次的量,再累计
到一个单元.我改成1秒取一次PV:
    PV *量程/4000/3600

网友F:
我也是新手,在这里还要向大家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