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都大了,什么毛病

楼主(2007-09-28):
sCon1="Provider=MSDASQL;DSN=meiyon_shiyan;UID= ;PWD= ;"

   sql="INSERT INTO  Table1(Value_ID) VALUES 3;"
   'sql="SELECT * FROM Table1"
   Set conn1=CreateObject("ADODB.Connection")
   conn1.ConnectionString=sCon1
   conn1.CursorLocation=3
   conn1.Open

   Set oRs=CreateObject("ADODB.Recordset")
   Set oCom1=CreateObject("ADODB.Command")
   oCom1.commandType=1
   Set oCom1.ActiveConnection=conn1
   oCom1.CommandText=Sql
总是出这个毛病. 我写错了吗 . 我用SELECT 语句就能执行. INSERT INTO 就不行了.急燥啊
   oCom1.Execute

网友A:
为什么VALUES 3;还有个分号?

楼主:
Value_ID 是一个DATATIME 型的/我 要怎么把要插入的项变成DATATIME 型的呢  有什么函数吗

网友A:
formatdatetime你查查帮助看看转化成你需要的格式
或者把数据库中Value_ID 定义成char类型也可以的

网友B(2007-10-28):
很明显
sql="INSERT INTO  Table1(Value_ID) VALUES 3;"
这句有问题了。
改成这样看行不行
 dim a
a=3
sql="INSERT INTO  Table1(Value_ID) VALUES ("& a &");"

网友C:
第2句
语法错误,是不是啊?

网友D:
sql="INSERT INTO  Table1(Value_ID) VALUES (CAST 3 AS DATE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