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丹佛斯变频器总线卡不工作原因

楼主(2007-09-28):
请问哪位师傅知道,我们有一台丹佛斯的变频器烧了(整流部分坏了),将其更换一台新的,程序是从旧机子上拷贝的,传输后显示报警34(总线通讯卡不工作),又从旧机子上把原来的通讯卡换上,故障没有了,可一但开启又报警,停下来就不报警,请问如何解决,谢谢各位高手,请指点!

网友A:
程序版本不对,看看两台是否是一年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