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B41中I、D在画面中的设定

楼主(2007-09-28):
I、D需要的是TIME值,我们在画面中输入的是整数,需要转换一下。以前我迷茫的地方是怎么把整数转化为S5TIME值,因为FC33能把S5T转换为TIME值。也许很多象我这样的新手也是在这糊涂的。今天看了一下别人的程序,才知道把整数转换为BCD码后,再把时基写进去,直接就可以用FC33了。程序如下:
NETWORK1:
L MW100            //连到画面的值
ITB
L W#16#2000        //时基为1S
OW
T MW102
NETWORK2:
CALL  "S5TI_TIM"
IN     :=MW102
RET_VAL:=MD104     //连到I或D的值

网友A:
顶!
技术要交流才会提高.好东西大家都来分享.

网友B:
可以试验出  S5T#5S
就是500ms,好象保存的整数500

网友C:
楼主可以将FC33的内容发布上来吗,学习一下.

网友D:
MARK!
回头看,现在FB41还没搞动呢

网友E:
To 千山独步:
    FC33是西门子标准库功能,请自行到西门子标准库查找哦,该功能用于将无符号整数转换为S5time,如果使用该功能,不需要改写时基,因为时基默认为毫秒。与之对应的函数为FC40,用于将S5Time转换为无符号整数。如果用户不希望使用系统提供的功能,那么才进行修改时基。

网友F:
从上位机写整型数INT或实数REAL到PLC,首先该数值需包含以毫秒为单位的时间值,在写入PLC的数据存储区后,利用ITD(Integer to Double Integer)或RND(Real to Double Integer with Rounding Off)将该值转换为双整形,然后将该值写到类型为TIME的变量里,在程序中调用FC40,将TIME转换成S5TIME即可。

因为TI,TD本身的变量类型就是TIME,所以不用调用FC33或者FC40啊,直接转换后就可以了啊,

网友B:
1.TIME时间类型,四个字节; MDxx
以毫秒的整数值保存;  常数: T#20MS
2.S5T时间是以BCD码保存的毫秒;
                     常数:  S5T#50MS

网友G:
我也来说两句,

还可以在HMI组态软件中定义变量的标定,

楼主:
TO 千山独步:
FC33是系统内的,你在libraries>stdlibs>iec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