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RS232转换....

楼主(2007-09-28):
大家好,
我用了台没有串口的电脑.....
与三菱的FX2N系列的PLC通讯出问题....

1,最开始,用的是USB/RS232转换器,再连SC-09的电缆,在下载/监控程序的时候,出现死机....(电脑死机)

2,后来直接用USB-SC09的电缆,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请问: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狠多 USB/RS232转换器 质量不合格 或者是你的USB口供电不足

网友B:
买个Z-TEK CE的试试,但我没用他连过三菱的

网友C:
楼上的朋友介绍的这个牌子的东西是很好用的,我以前就是用这个牌子的,很好用!

网友D:
如果是台式机,市场有台式机PCI/R232×2的卡 65元

网友E:
可能是线路接触不好,我用的一直挺好啊

网友F:
Z-TEK力特的不错,三菱、欧姆龙、西门子基本都没问题。

网友G:
问问代理厂家有没有直接USB的编程电缆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是..
我后来买了三菱原装的USB-SC09的线缆也是不行哦......

网友H(2007-11-10):
我觉得可能是你的接线存在问题,在电脑配置低时,再加上通讯连接不上,编程软件本身的循环检测不到PLC就会出现问题。建议检查一下通讯口连线是否正确。

网友C:
在网上搜一下吧,好多PLC的编程电缆都有USB的!

网友I(2009-08-14):
6楼的大哥请问下那里有Z-TEK线的驱动可下载啊?谢谢,小弟急用

网友J:
你傻啊?一般电脑主板都有com口插座你直接找一个com插口就好了!一般网吧电脑计费系统就是用这个接口《你到二手电脑市场去找com口插头

网友J:
你把图片发到我邮箱3688ms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