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零线电死

楼主(2007-09-28):
奇怪。。。。。我今天去一厂里碰到了这种事,有一台注塑机把电源开关关掉接线,在接主线路的时候电源开关的下端竟然有电,把我的一个同事电的大叫。于我就拿电笔测发现真的有电。我就不解,电源开关关了怎么会还有电昵?
我又到总电源那里去查,发现三相电中有一相是170V第二相是270V第三相有420V.0线也有170V
我就去找厂里的电工,他说发的电他这里一直都是这样的,,
后来我了解发现他的发电机中性点没有接地。我给他们提建议说发电机中性点必要接地。
大家今天来给我说一下,他这个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好的建议请大家发表一下
谢谢。。。。。。。。。。

网友A:
零线没有接地,火线可能有地方接地

网友B:
电源端零线断路造成.

网友C:
对了。绝对是中性点没有接地线造成的。我就曾经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你在中性点那里接根地线就没事了。

网友D:
中性点没有接地线造成的

网友E:
太危险了,就是中性点没有接地造成的

网友F:
同意一楼的观点,中性线没有接地,但其中有一相火线接地,就会造成这种现象,非常危险。

网友G:
。。不会吧 如果是那样 你们那的电机没有烧掉过 我这边有这样的情况 把所有电机烧的一塌糊涂

网友A:
 兜兜里无糖: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29 9:04:00
    。。不会吧 如果是那样 你们那的电机没有烧掉过 我这边有这样的情况 把所有电机烧的一塌糊涂

=============================零线不接地不会烧电机的,电机又不缺相

网友H:
是中性点没有接地线造成的。在武安某纸厂,我就曾经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中性点接根地线就没事了。

网友I:
除了中性点没地,再查一下可能有一根火线接地了

网友J:
绝对是中性点没有接地线造成的,其中有一相火线接地,电机没有烧掉是因为三相电压对称的,这种现象,非常危险

网友K:
下面引用由无刃刀在 2007-9-29 16:51:00 发表的内容:
  绝对是中性点没有接地线造成的,其中有一相火线接地,电机没有烧掉是因为三相电压对称的,这种现象,非常危险
--------------------------------------------------------------------------------------------

网友L:
发电机零线没有与电力系统零线相连接。外供电力电源停电后使用发电机自己发电供电,因为没有零线每相功率负载不平衡,造成负载小的电压高,负载高的电压低,或者根本系统零线就有故障。发电机组电源是否是接在外供电源开关下桩的,下桩当然是有电的,还有就是电容补偿没断开。自发电系统连接是有问题的你需要全面系统地检查一下,根据说明书仔细的对照一下,切切!不然要出安全大问题的。

网友M: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当变压器中性点没有接地,或者是零地线共用时,工厂配电时要求三相对称,但是实际三相电流不对称,在零线或地线中就会产生感应电,有时可能有60伏左右.

网友N:
危险!中性线一定要接地的。不然的话,容易出大问题的。

网友O:
负载 不平衡/中心线断/曾经 也被注塑机主电源 线电过
感觉就是不爽

网友O:
电工技术 联盟群6046537多多交流

网友P:
太大意咯

楼主:
不单是电机在用没有事,
就联灯也在用发电机里的电也没有问题。

网友Q:
大家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在检修电器设备时,如果用电笔检查到处都有电,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零线断了.这个就是这里的问题关键.当发电设备没有中性点而且负载又不平衡,当然零线上有电压了!

网友R:
三相电流不平衡导致三相电压不平衡从而导致变压器中性点漂移,使零线带电

网友S:
一相接地了

网友S:
还有可能工厂用电三相不平衡,并且中心点没有接地

网友T:
因是普通没有并网的发电机.

网友U:
零线没有重复接地

网友V:
有一相接地,检查一下,同时为了安全,应该把中性点进行接地,还有我说一下中性点是否接地它只是一个安全的问题,并不影响用电设备的工作,电机或灯没有出现问题是正常的.

网友V:
还有我要说的一个原因是由于三相负载不对称,造成中性点发生位移,那么中性点电压变大,它越大,中性点电流越大,三相越不平衡.此时尽管线电压仍保持对称,但负载大的相电压降低,而其它两相相电压则升高,最高时可能接近线电压.这种情况是,会导致烧毁接在该两相上的单相设备.你说的这种情况已经危险了,建议你把主线路上的单相负载进行重新设计,使三相负载尽量对称,这样中性点电压和电流就变小了.

网友W:
  对了。绝对是中性点没有接地线造成的。我就曾经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你在中性点那里接根地线就没事了。安全安全

网友X:
小心为上啊!干这行当的,一个大意可能就会后悔终身哦!

网友Y:
零线没有接地吧

网友B:
很多电工朋友都认为是零线没接地,其实不是.真正的原因是零线有一处断开至使三相负载不平衡无法回流到中性点.如果安大家所说零线接地虽然要好,但是零线断了靠大地流回到变压器的中性点是不理想的,负载一大故障又会出现.为了安全必须仔细检查零线.找出故障源.

网友Z:
我草,中性线不接地还有这现象呀,没见过

网友AA:
应该是变压器中性点没接地,发生零飘造成的吧

网友AB:
下面引用由20080808在 2007-9-30 8:55:00 发表的内容:
  顶了
--------------------------------------------------------------------------------------------

网友AC:
接线接的有问题,看看那个中性线PE线有没有接错

网友AD:
  中性线接触不好或断开,造成三相电压不平衡和零线上有电压.应仔细检查中性线.当然中性线接地更好.

网友AE:
三相符合严重不平衡或相线中得以相接地.中型店必须接地,不然很危险

网友AF:
顶,中性点没接地,还好没出大问题!

网友AG(2009-04-16):
引用 网友L:
发电机零线没有与电力系统零线相连接。外供电力电源停电后使用发电机自己发电供电,因为没有零线每相功率负载不平衡,造成负载小的电压高,负载高的电压低,或者根本系统零线就有故障。发电机组电源是否是接在外供电源开关下桩的,下桩当然是有电的,还有就是电容补偿没断开。自发电系统连接是有问题的你需要全面系统地检查一下,根据说明书仔细的对照一下,切切!不然要出安全大问题的。

支持欣欣向荣的观点。我想补充一下,中性点是否接地是关于采取那种保护方式的问题与中性点电位漂移无关。

网友AH:
关电后也要验电是必要的

网友AH:
我又到总电源那里去查,发现三相电中有一相是170V第二相是270V第三相有420V.0线也有170V ,三相严重不平衡,造成零线带电,接地是一定要的
漏电保护器在无电的状态下跳闸事故分析
———漏电保护器在无电的状态下跳闸事故分析
作者:霍晓辉 发布时间:2009-4-10 10:34:56 阅读次数:237
摘要:本文介绍了在无电的情况下,漏电保护器跳闸的原因分析及处理办法.

关键词:接地 短路 漏电 漏电线圈

前言:
河南省中原大化集团尿基复合肥料厂是年产40万吨尿基复合肥新型化工装置,其中小装置是年产10万吨生产能力,今年刚开车,现场检修箱有一漏电保护器合不上闸,可是漏电保护器上端并没有送电,为了快速判断,分析原因,以防遇到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1. 事故经过:
在2009年2月18日开车期间,现场检修箱内一漏电保护开关发生在无电的状态下开关跳闸事故,现场设备安装及开关接下见下图。

漏电保护器开关QF跳闸后,我们分析其下侧可能出现漏电情况,当打开检修箱用万用表测量时发现QF上侧没有有电压,安装在配电箱中的QS1、QS2、QS3都没有合闸,因此我们怀疑是漏电保护器开关损坏,更换同一型号的漏电保护开关后,故障仍然存在,可是更换下的漏电保护器合闸正常。

2.事故分析:
根据此故障现象,漏电保护器本身没有送电,造成其跳闸说明其跳闸线圈中肯定存在电流,但电流来自何处,我们百思不得其解,首先我们对整套装置线路作进一步分析,发现整套装置零线和地线有点混乱,有的地方接地线,有的地方没接地线。再加上开车时,三相负荷不均,出现三相分布不平蘅,致使零线出现感应电。于是把漏电保护器下面接的设备一一拆除,当把伴到拌热电缆拆除后,漏电保护器开关不再跳闸了,因此判断故障肯定在伴热电缆上,用万用表测量伴热电缆线N对地线有3伏左右的电压,将伴热电缆拆下后发现有破损的地方与设备管线接在一起,再测量设备管线对N也有电压,说明是管线上的感应电压通过拌热电缆的破损处与N线构成回路,造成漏电保护器跳闸,仔细对管线及设备的安装情况发现电机M没有安装接地线,并且还有部分电机也没有安装地线,但他们通过设备的钢结构都是相连的,设备都在水泥结构上安装着,又没有接地线,所以最后分析为电机外壳存在感应电压,由于设备都是相连,又没有接地,所以设备及管线外表存在感应电压,当伴热电缆破损后,通过破损处与N线构成回路,造成漏电保护器QF在没有合闸即漏电保护器不带电状态下,其跳闸线圈存在电流而跳闸。

3.结束语:
根据此故障,我们可以认识到接地线在电机回路中的重要性,不要认为不接地线电机一样能正常工作,从而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如设备因感应电而引起电击人事故,或设备因感应电,引起一系列停车等事故。

作者: 霍晓辉 汉族 安阳工学院毕业 出生年月1977—7—20 助理工程师
从事化工企业设备现场管理应用和电气线路维护及技改
单位:濮阳市河南煤业化工集团中原大化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13193559517

网友AI:
你的同事一点专业知识都没有,再根本的停电,验电,接地多不做难怪要电了。

网友AJ:
~~~~~~~~~~~~~~~~~~

三相不平衡,难道各电器运行都能正常?

网友AK:
小心啊,安全第一!

网友AL:
绝对是中性点没有接地线造成的。

网友AM:
引用 网友F:
同意一楼的观点,中性线没有接地,但其中有一相火线接地,就会造成这种现象,非常危险。

网友AN:
应该是零线开路后火线串入的结果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