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weinview)HMI
请教:程序转换问题

楼主(2007-09-28):
eview的506L的程序能不能转换成weinview506M的?如何转换?谢谢

网友A:
直接打不开吗?

网友B:
EVIEW 程序压缩后,用WEINVIEW软件解压缩,人机类型改为MT506M,编译下载.

网友C(2007-12-14):
我的上载后显示乱码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D:
语言选东方语言

网友E:
可以直接打开的,如果需要详细解答,请加QQ:470331240 手机13761012595

网友F(2008-03-24):
应该可以,我以前好像有用过

网友G(2009-02-06):
可以直接打开,然后系统参数里改成506T/C(320*234),再把颜色调一下就好看了!

网友H: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可以直接打开,然后系统参数里改成506T/C(320*234),再把颜色调一下就好看了!
但有些图形要修改下

网友J:
软件不一样,深圳人机的和台湾的产品要用对应的软件

网友K:
学习,第一有手的是进口的,进口的和国产的软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