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SOS!!!!DRVI是相对的 DRVA是绝对的

楼主(2007-09-28):
DRVI是相对的 DRVA是绝对的
相对的是以现有点为起始,,绝对以零点为起始..
如过伺服刚转过10000个脉冲,然后运行DRVA 设定为11000个脉冲,这时伺服总共应该转过多少个脉冲啊??

网友A:
你的10000个脉冲是不是PLC发的?是的话设定为11000那就是再转1000个脉冲,其实你可以观察D1336,那是当前所走的脉冲数,如果当前值为10000,那你再设11000,那就是再发1000给脉冲,你设的值减去D1336就是要发的脉冲数

网友B(2009-11-23):
谢谢,有所了解了。DRVI是相对的 DRVA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