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300有用的问题

楼主(2007-09-28):
间接寻址怎么做,比如设变量x=1 查询MD1,x=2查MD2......x=100查MD100

网友A:
这个问题已经在中华工控网给予解答。

网友B:
数组,用变址

网友A:
请楼主注意回帖者的答复:如果使用数组变址做的话,那么楼主只能使用SCL编程方式,而不能采用STL编程方式。

网友C:
请问:用了MD1,下一个不应该是MD5吗?

楼主:
TO yuanle:
谢谢你的答复,你的答复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左移三位啊,S7-300只有STL语言啊,我做了间接寻址的方法
L #P5.0
T MD50
L MD[MD50]
T MD100
起到了变址的方式,可#P5.0也不是随机的啊,起不到变量X随机的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