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楼主(2007-09-28):
想知道用仿真怎么调试软件!!!哪个高手就用电机启动停止这个小程序截图下调试过程,跪求!!!!!

网友A:
编写好启动停止程序,假设启动开关X0,停止X1
工具-》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
右击X0,在弹出式菜单选择软元件测试,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强制ON,或者强制ON/OFF取反,此时电机启动,元件上得电的时候以蓝色表示。
X1停止的如上一样。

网友B(2007-11-08):
这个简单呀..强制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