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在VBS中写带变量的SQL语句

楼主(2007-09-28):
 我不会VB  不知道在VBs 中 写这个带变量的SQL 语句应该 怎么写.现在总报错 说语法错误
sql="INSERT INTO user_Table (Value_ID,times_stamp,real_value) values("&temp1&,&temp2&,&temp3&");"

网友A:
当然会语法错误啦,写在一个字符串语句中,怎么会不错呢?
把语句拆开,使用+来链接字符串。

楼主:
  两边的&  是做什么用的啊我以为他就是连接付呢
  这样写对吗
sql="INSERT INTO user_Table (Value_ID,times_stamp,real_value) values("+&temp1&+","+&temp2&+","+&temp3&+");"

楼主:
 这么写 直接出 语法错误了

网友B:
顶楼的 & 的前后缺少空格,逗号也要用引号
" & temp1 & "," & temp2 & "," & temp3 &

网友C:
随便给你几个例子:
strSQL = "SELECT Top 1 * FROM Table_AndonStyle_Style_Config WHERE (AndonID = "&AndonNum.read&") ORDER BY SetupTime desc"

strSQL = "Update Table_Board_OnOff Set Enable = " &Enable& " ,OnTime = '" & HMIRuntime.Tags ("SCHE_V_BoardOn").Read  & "'," + _
         "OffTime = '" & HMIRuntime.Tags ("SCHE_V_BoardOff").Read& "', NextDay = " &NextDay& " " + _
         "where ShiftID = " & ShiftID

网友C:
再来一个更长的
strSQL="Insert Table_QDSK_Configure (SetupTime,QDSKID,Description,Station,ButtonID," _
& "ButtonName,InputAddress,OutputAddress,AndonBoard1,AndonBoard2,AndonBoard3," _
& "Lamp11,Lamp21,Lamp31,Color,Music,MusicTime,MusicClass) Values ('" _
& sTime & "','" & i+1 & "','" & sPubQDDesc(i) & "','" & sPubQDSTN(i) &  "','" _
& j+1 & "','" & sPubQDBTDesc(i,j) & "','" & iPubQDIAddr(i,j) & "','" _
& iPubQDOAddr(i,j) & "','" & iPubQDABorad1(i,j) & "','" & iPubQDABorad2(i,j) & "','" _
& iPubQDABorad3(i,j) & "','" & iPubQDLamp11(i,j) & "','" & iPubQDLamp21(i,j) & "','" _
& iPubQDLamp31(i,j) & "','" & iPubQDColor(j) & "','" & iPubQDMu(i,j) & "','" _
& iPubQDMuTi(i,j) & "','" & iPubQDMuCl(j) & "')"

网友C:
各种类型应该差不多都有了吧,哈哈,自己慢慢看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老兄了.可是为什么 "',' " 里面还要加单引号啊
我是 如果是 数值 应该是不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