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速,电位器选型

楼主(2007-09-28):
   我公司有台施奈德ATV31 5.5KW 变频器一般是用DCS控制系统4-20ma控制调速的,现在需要现场电位器调速,开始用5.6KΩ电位器调速时,只要电位器动一点点变频器就输出最大转矩,后来又换成10KΩ还是原样,没办法最后又换成1KΩ的电位器,用1KΩ电位器调速电位器旋转不到一般(阻值大概400Ω左右)变频器就输出最大转矩。请大家帮帮忙,我到底需要用多大的电位器?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两个法子:1.变频器参数调整.
          2.用1K多圈电位器,5或10圈都可以

网友B(2010-01-31):
不一定吧,有可能是系统设置的问题。

网友C:
系统设定的问题,可能是系统设置的是0-5V而你用了0-10V,电位器最好用多圈的,一般用k级的,功率在2W左右就够了,或者用10-100K的,功率可以小了

网友D:
考虑把参数重新设置,电位器用1K的就可以的,在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用多圈电位器。上面各位网友的经验你可以参考。

网友E:
明显的参数设置错误,还是在电流的控制模式下,转过来就可以啦

网友F:
呵呵

多圈

两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