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ABB,松下,普传,台达,东元,

楼主(2007-09-28):
 泵类电机大多为2极2800转,现在E380把F1.14~F1.17屏蔽了,无法修改电机额定转速,这样抽水就比较慢,如果用水多的话会出现压力上不去的现象,除了这个会不会对泵有什么其它方面的影响?

  答:F1.14~F1.17为矢量变频器设定参数,在VF方式运行时,不需要设定该参数组。因此,在风机泵类负载时,无须考虑设置本参数。
    在用水多,压力上不去的情况时,有可能是电机选型过小或频率太低,与该组参数无任何联系。

3.  E350系列F8.7~F8.9不调整PID也可以正常工作,E380系列则不行,是不是因为升级了之后更加精确了?还是反馈电路有所调整?

答:E380系列F8.8为10。E350系列F8.8为50(出厂设定),F8.7、F8.9二者一致。PID调节,具体问题具体调节,在参数设置和反馈电路无调整。建议,将F8.8改为50再试,有问题咨询用户服务部。

4. 泵类电机大多为2极2800转,现在E380把F1.14~F1.17屏蔽了,无法修改电机额定转速,这样抽水就比较慢,如果用水多的话会出现压力上不去的现象,除了这个会不会对泵有什么其它方面的影响?
    答:F1.14~F1.17为矢量变频器设定参数,在VF方式运行时,不需要设定该参数组。因此,在风机泵类负载时,无须考虑设置本参数。
在用水多,压力上不去的情况时,有可能是电机选型过小或频率太低,与该组参数无任何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