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行车上升限位如何才能不容易坏?

楼主(2007-09-28):
  求助:
  我们公司硫磺库有两行车,由于使用比较频繁,抓斗提升限位经常被挂断,请问有哪位能帮帮忙告诉我如何才能提高使用性能。为谢!
   我的邮箱地址:xzc322311@126.com

网友A:
能说明限位器的型号和规格吗?

网友B:
小一点,做保护外壳

网友C:
用带弹簧检测臂的限位开关可能要好一些。

网友D:
 LX36-8限位开关起重机用限位开关主要用于交流50-60Hz E额定电压380伏,直流额定工作电压 220伏的控制电路中,用以限制起重机旋转运动机构的工作角度和进行顺序控制。如:桥式起重机的起升机构的上下极限位置的限位,港口门座起重机的起升机构的上下极限位置的限位和俯仰机构的上下极限位置的限位,港口集装箱起重机的起升机构的上下极限位置的限位、俯仰机构的上下极限位置的限位、小车运行机构的多点位置限位或信号输出,抓斗岸桥起重机的抓斗起升、抓斗开闭、小车位置限位和小车位置信号测定等多种用途。

网友E(2008-09-18):
用非接触式限位,改造成本300元左右。wms778@163.com

网友F:
抓斗的现为请问是在抓斗上还是在起升卷筒后面?我估计应该是抓斗上的 四绳抓斗?

如果是抓斗上的就要看位置和设计时候设计的限位附件,如果设计的时候设计位置不当(抓斗开闭)那解决起来就比较麻烦,最后在另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既要限位准确动作,又要保证不要被碰坏。

如果是卷筒后面的限位,一般厂家都用正泰的LX3-11是自己做的一种推杆限位,跟葫芦上的断火原理差不多,一般坏了换新的就好了。

谢谢!

网友F:
如果考虑用非接触限位,估计成本比较大,首先你的买交流感应式限位,为了防止信号干扰,还的加接触器进行信号中间转换来控制相应的接触器。成本在2000左右,其他的附件比如电线和套管什么的都算上,这个是解决四绳抓斗开闭限位的最好办法。

网友G:
用接近 开关做位置控制用,用行程开关做限位保护.

用这种方式,会好很多.而且有了限位保护,可靠性也有保障

网友H:
可用旋转和重锤式限位开关,可联系qzgjs@163.com

网友I:
8楼的兄弟说得不错,先用接近开关断开控制回路的,断火开关做终极保护,一般情况下就碰不到断火限位器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抓斗的现为请问是在抓斗上还是在起升卷筒后面?我估计应该是抓斗上的 四绳抓斗?

如果是抓斗上的就要看位置和设计时候设计的限位附件,如果设计的时候设计位置不当(抓斗开闭)那解决起来就比较麻烦,最后在另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既要限位准确动作,又要保证不要被碰坏。

如果是卷筒后面的限位,一般厂家都用正泰的LX3-11是自己做的一种推杆限位,跟葫芦上的断火原理差不多,一般坏了换新的就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