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con变频器故障原因

楼主(2007-09-28):
最近遇到一台VACON变频器故障:具体情况为3相电源接入后,变频器无任何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风扇不转,变频器面板无指示,后送厂家认定为功率板损坏。请问各位朋友有什么原因能造成功率板损坏。

网友A(2008-09-08):
三相电源接入后,就可以看 直流端子上DC+----DC-会有540V 直流电。可以量一下。

控制板上的24V电是从功率板上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