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PROFIBUS-DP现场总线控制 ACS800

楼主(2007-09-28):
.ACS800变频器参数的设置步骤:
1.将ACS800变频器Profibus适配器模块RPBA-01安装到变频器上;
2.按照RPBA-01适配器模

网友A:
代表变频器对应PLC的输出和输入,后面你改为的参数对应的是ACS800的01对应的参数

楼主:
知道了! 昨天晚上看了书。 原来ACS800的固件手册分好几种,有标准应用的,有系统程序的,有风机水泵固件应用的,有运动固件应用的,开始我是看的系统程序固件的那种,所以看了两遍这个手册和上面的数据对比,认为是不对,所以没有看懂, 后来拿标准应用看,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