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这个工程的进来看下!

楼主(2007-09-28):
我公司想做台三轴点胶机(两伺服加一步进电机)想用控制卡加触摸屏控制,触摸屏能实现数据配方功能,请问控制卡这能做到吗?需不需要加PLC或单片机控制呢?请高手给于指点!谢谢

网友A:
用PLC控制多好,建议用松下的FPX系列,四轴高速脉冲的,可以挂2伺服和2步进。比较便宜。我是做三菱的,用三菱也能实现,但成本高。

网友B:
需要做点胶机,我们有专业的控制器可以完成,所有应用程序都写好了.www.step-servo.com  023-68699217

网友C:
我这段时间做了三台点胶机,开始的时候用基恩士PLC  KV-1000和KV-H20G模块,后来改用深圳市众为兴的点胶机控制器ADT-3340(触摸屏和控制器是一体的),可控制4轴伺服/步进,价格还算一般,只是轨迹教导很费时,一小段一小段地教导,
它的图形转换功能(执行CAD文件)也不是很好.你到网上查一下应该有更好此类控制器,比用PLC来做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