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楼主(2007-09-28):
2.2KW电机运行时,什么情况下地线会发热.

网友A:
电机漏电产生的漏电流经地线构成回路,该电流较大时地线发热。

网友:
同意6上的

网友B:
机漏电产生的漏电流经地线构成回路,该电流较大时地线发热

网友C:
用兆欧表测测绝缘电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