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星三角接线

楼主(2007-09-28):
我手头上有一个装好了的电柜。据说是星三角启动。现在问题只在主电路上。
两个大接触器一个小接触器,这是标准配置了。
以下描述相序暂时不提,因为我看不见。
电源进KM1;KM2
  KM1之后经过热继去电机绕组头
  KM2之后分两组
    一组去绕组尾
    一组经过KM3然后去绕组头
这样的电路我是怎么都看不明白,因为没法看到电路相序.这个电路能不能实现星三角启动?还是其他电路呢.

网友A:
好象是说绕线式三相异步电机星三角启动吧.但也应该有时间继电器啊.我不是很理解你讲的东东.最好传份图上来.

楼主:
这上面的电机肯定是一般的三相异步.22KW.图是没有的了.

网友B:
给图纸看一下吧。

网友C:
可以自己照实物测绘一下。这样就会非常清楚了。

楼主:
 3相电源
  |
  |
  +-------|       |-----|
  |       |       |     |
 @@@ km1 @@@ km2 @@@ km3|
  |       |       |     |
  |       +-------+     |
  |       |             |
 $$$ fr   |             |
  |       |             |
  +---------------------|
  |       |
  |       |
  ( 电机)
上面三条电线子简化成一条。因为三相次序根本看不到。

网友D:
有两个接触器是并联的

网友E:
真要是这样的话,肯定不能作普通的星三角启动器-------我怎么找不到它的星点?

网友F:
如果楼主画得不错的话,应该可以实现一个正反转电路,但不知道为什么会接成这样。

网友G:
楼上的画错了吧,km3应该从电机绕组的下端引出,另一端短接成星点,才能叫星角启动,这种电路许多电工书上都有,可以去看看。

楼主:
不!他没有画错.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只不过我没有画三条线,而他帮我画出来了。在此非常感谢徐小宣.
但是我还补充声明一点:电路上的相序我是没看到的。
我估计这个接电柜的人可能是接错了.
如果运行的话可能启动也是三角运行也是三角.要么就运行时反转了.

网友F:
看上去好象KM1,KM2接通是正转,KM1,KM3接通时反转。

网友H(2009-03-30):
此电路只能说可以运转,但没有使用价值

网友I:
经典电路改成这样,如果是为了降压启动,没其他特殊功能,可以算个接错。

网友J:
回去看看书。  光说我们没有图怎么知道

网友K:
一点意思都没有啊,玩不出什么花样啊

网友L:
降压启动找不到它的星点,电路不能实现星三角启动,

网友M:
这个图那里是星三角起动?有没有常识?

网友N:
是不是双速电机?而非你所说STAR-Delta

网友O:
?????????????????????
又得一分.

网友P:
我这有一台92 年生产15P日本设备也是找不到它的星点 星三角起动线路跟九楼的一样另外还有一块模块控制外壳都锈烂了但里面的电器零件我在这7年都没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