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weinview)HMI
求助:

楼主(2007-09-28):
有时候程序下载到触摸屏后,CPU灯不亮了,而且没有显示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是由于软件版本跟触摸屏的硬件版本不匹配造成的。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请将触摸屏设置为RDS模式(将后面的DIP开关第二个设置为ON,再按RESET),然后使用最新版本的软件重新下载一次程序,下载完成之后,将DIP开关设置为OFF,再RESET一次就恢复正常了。